[家电] 拆个三凌电机空调遥控器

楼主(2021-06-18):
晚上开空调的时候,遥控器怎么按都没有反应,以为是电池没电了,换了电池还是老样,拆开用酒精擦了下正常了。1.5匹定频老机器上的,室外机有点响,同时期买的美的安静得多。外壳忘记拍了。

网友A:
室外机油点响看下风叶上是不是有灰尘附着在上面了,要是好打整的话给室外机再垫4个橡胶垫就没那么吵了。

网友B:
我用快10年的三菱电机,比邻居新买的格力外机声音还小. 这个东西也看人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快10年的三菱电机,比邻居新买的格力外机声音还小. 这个东西也看人品吧 ...

这倒是真的,我三菱也没声音,

网友:
空调基本用不上

网友C:
这个三菱来的,楼主错别字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三菱来的,楼主错别字严重的

不必当真,一个名称而已。
强生湾湾还叫娇生,普京译成普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机油点响看下风叶上是不是有灰尘附着在上面了,要是好打整的话给室外机再垫4个橡胶垫就没那么吵了。 ...

室外机去年才叫人洗了一次,回去垫个胶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快10年的三菱电机,比邻居新买的格力外机声音还小. 这个东西也看人品吧 ...

我这个老几年,难道是快嗝屁了?

网友:
要分清 三菱电机(上海出),三菱重工(广东江门)

网友:
三菱电机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D:
以前华凌还没有被美的收购时,,,某些挂机就是三菱电机的,,印象最深刻就是风口电源是一个直插模块焊接在板上的,,,通病,,现在淘宝有上还有模块在卖
现在的三菱重工的变频机,,做工也可以的,,,做臭名时是定频机时代,,,

网友:
现在的变频三菱电机,,,跟大金同级别的啊,,,

网友:
安装还是要讲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华凌还没有被美的收购时,,,某些挂机就是三菱电机的,,印象最深刻就是风口电源是一个直插模块焊接在 ...

零几的时候美的也是一样,后面和东芝合作后,大部分都用美芝。美的的售后知道每种机型的压缩机。我这老古董的遥控器的显示屏是没有背光的,字体又小,按键没莹光,室内机上面的灯也不能关闭,就是质量还不错,十几年没有修过,美的那台也没有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