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雅路燃烧器控制器拆机(MG569)

楼主(2021-06-18):
外观

主板背面

主板正面

故障位置

电源输入断路,上铜丝短接,修复完成,试机正常

手法有限见谅

网友A:
我20岁的时候修了半年左右的燃烧机,那时候好像有个叫龙威的牌子看楼主发的控制盒那么复杂,像烧燃气的,之前我修的大部分烧柴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0岁的时候修了半年左右的燃烧机,那时候好像有个叫龙威的牌子看楼主发的控制盒那么复杂,像烧燃气 ...

是烧天然气,说是进口的,做工还是不错的,风门电机你弄过没有,我这里用的是伺服的

网友B:
利雅路低氮燃烧器(RS410/E)三个伺服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雅路低氮燃烧器(RS410/E)三个伺服风门

我用的是RS5D的燃烧机,就一个控制风门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