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OWON HDS242S手持示波器入手就拆

楼主(2021-06-18):
一直想入个便携示波器,大部分看起来有些山寨,最后锁定own的hds242s和hantek的2d42,hantek的屏幕小一些,也便宜些,eevblog论坛对比这两款也说owon功能各方面更好,就是pcb完全是工程样品级别,本坛也有拆机,各种飞搭电阻,实在是…………

坛友拆机:
OWON HDS272S手持双通道数字示波器测试拆机
OWON HDS272S手持示波器拆解
OWON HDS2102S手持示波器拆解

最终还是入了owon 242s,689,京东会员还能少39

到手就拆

和之前的拆机对比,最大的区别是,pcb版本由1.0变成2.0,很多元件飞接已经没有了,波形输出bnc附近还有是有一颗电容飞搭
ADC从mxt2088变为ad9288
保险座背面pcb残留一截剪断的元件插脚,这个………………,唉
之前对pcb期望不高,而现在升级成2.0,还算满意

测试就不做了,之前有测试贴:
全网首发:欧万OWON HDS272S手持双通道数字示波器开箱评测

网友A:
这不是挺好的工艺?看来有人中招了。那个二极管还是歪的,焊盘设计有问题。有个芯片也是手焊的,返修还是改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挺好的工艺?看来有人中招了。那个二极管还是歪的,焊盘设计有问题。有个芯片也是手焊的,返修还是改 ...

你这个看起来比我那个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看起来比我那个好点

差不多,你的也是2.0版了。我的居然有剪断的元件插脚粘在保险管背面pcb处,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还算行了

网友C:
不错,你们在诱惑我自控能力差的人啊,表太多了,忍了看看热闹就行,差点入了179

网友D:
这一版比之前好多了啊,之前那电容叠罗焊都给我看懵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5月10日生产的,还没拆开看,不知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这个表电量显示不合理,3.9-4.2V都显示满电,3.7V左右电量显示会在低电量和半电量之间不断跳变,希望有固件升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你们在诱惑我自控能力差的人啊,表太多了,忍了看看热闹就行,差点入了179 ...

老哥 啥型号啊?

网友:
这个可以适配电流探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表电量显示不合理,3.9-4.2V都显示满电,3.7V左右电量显示会在低电量和半电量之间不断跳变,希望有固件 ...

不知道他会不会升级固件,如果升级也一样优化一下万用表的响应速度,示波器部分慢,需要大量运算,该说的过去,万用表部分有专用芯片,运算量也不大,还这么慢,说不过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他会不会升级固件,如果升级也一样优化一下万用表的响应速度,示波器部分慢,需要大量运算,该说的 ...

自动量程是挺慢的,调到手动量程还可以,不过读数稳定也还是需要2-3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他会不会升级固件,如果升级也一样优化一下万用表的响应速度,示波器部分慢,需要大量运算,该说的 ...

另外,我觉得万用表功能还是应该加个最大值最小值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一版比之前好多了啊,之前那电容叠罗焊都给我看懵了

那是我自己焊的。。。。。。。

网友E:
比我的好啊!!!!!!!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我的好啊!!!!!!!1

你的电量显示有没有问题?我这个超级不准,还乱跳

网友(2021-09-10):
引用 楼主:
你的电量显示有没有问题?我这个超级不准,还乱跳

暂未发现电量乱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