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便携式笔泵一体 /手持锂电模型喷笔详细拆解加原理介绍

楼主(2021-06-18):
外观,这个是喷笔气泵一体设计,无需再加管子拖个气泵了,比较方便。

上面是喷笔,底下连着气泵。

底部盖子可以拧开

侧面标注功能

整体分量不重,连接部位我加了一个双控阀,可以独立控制进气,就是控制喷嘴的工作方式,可以单独喷出空气不带颜料,也可以颜料空气同时喷出,双控可以更加灵活的控制喷嘴出气量颜料流量混合比,流速等等细节,实现更加精细的高精度喷漆效果。我不玩模型,买来主要用来对一些小零件的局部精细喷漆作业,自喷漆那种粗矿的性格是满足不了要求的。

手柄操作演示,向下按压出气,向后拉手柄调节流量大小。

双控阀,实际就是个出气阀,手柄按下顶下顶针开始出气。

操作演示

两个顶针

另一面

喷针固定螺栓

和限位

限位调节

限位演示视频

喷针藏在圆柱腔体内滑动

旋帽特写

手柄和料瓶

后拉手柄推动压片带动喷针运动

连接好料瓶

内部进料孔

漆料从这里进入喷笔

喷头部分

最前面是喷头喷针保护帽(有微弱的防风作用),没有它也能工作,但是喷针非常细长娇气,没有它如果不慎碰到喷针那基本就是报废了,整个喷笔喷针价值应该是最高 。

拆下

露出喷头外壳

再拆下

真正的喷头才出现,锥形喷嘴内部锥形喷针,气压的作用下空气从喷嘴和喷针四周缝隙喷出,这时进料槽产生负压吸收漆料和空气混合后从喷嘴喷出。调节喷针插入喷嘴的行程就可以控制颜料的流量和流速。

尾部喷针限位栓

拆掉喷嘴

旋松喷针固定栓

取出喷针

喷针

拆下手柄拨杆露出拨片

按下手柄,这里进气。

空气从这里进入管腔

从喷嘴喷出,进料槽产生负压,吸收颜料喷出。

喷射角度和大小受喷针行程控制

下面是气泵

拆开后盖,用了两颗锂电串联供电,实际上买了没几天就发现有一颗锂电厂家焊接时过热导致极片漏液失效,不得不自己换了一颗。

结构非常简单,做工也比较山寨,这玩意小众产品性价比很低。

充电口

7v的电机

出气孔上盖

用的隔膜泵

泵体出气孔和外壳出气孔用了一段硅胶套密封连接

廉价的开关

拆掉四颗螺丝

偏心曲柄上有颗斜放的微型轴承

隔膜腔体,4缸结构。

原理演示,曲柄偏心旋转带动橡胶缸体依次上下扭动,相当于活塞运动,四个单向膜片只允许进气不允许出气,压缩行程时封闭,气体被压缩到下一级气体缓冲腔。

这个是四缸压缩腔上盖也是缓冲腔下盖,有孔,孔上有单向膜片,作用和上面雷同。

四缸气体依次被压缩汇总到气体混合缓冲腔,再通过排气孔排出。

还有几个大容量料瓶,只有小的是金属的。

充电线和充电器

5v输入8.4v 输出

拆开

非常简易的方案,用了一颗6脚升压ic 升到8.4恒压,初期限流靠升压ic自身输入恒流特性实现,转灯用了一颗358做指示,输出属于恒压限流充。

反面什么也没有

喷射效果演示,最远距离大概1m左右。

喷漆流量流速控制演示,用的纯水和黑背景,不太直观也能看个大概。

网友:
沙了个发
喷针那块没怎么明白

网友A:
入门玩玩还是可以的吧,不需要拖着气泵了。

网友B:
用途广泛,携带方便,

网友:
这不就是美女的保湿喷雾器嘛。

网友:
威克士也出了这么一个玩意,价格好贵,可以使用工具的那种锂电。

网友:
感觉挺小巧

网友:
类似的在电视上看过,好像是用来给模型喷漆的

网友: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小泵还挺历害的!

网友:
电池不是很大啊,后排围观球球噗噗噗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袖珍的东东,是给蚊子腿喷漆的?

网友:
可惜的是电机输出轴像含油轴套,应该也用滚珠轴承。充电应该像品胜电小二普通USB输入,内置充电管理和均衡。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呀!!!

网友:
厉害了,讲解清晰

网友:
喷笔和泵买了10几年,一共用过三次,主要现在不做小比例模型了,还是自喷漆方便

网友:
精华帖的节奏,模型玩家最爱

网友:
恭喜精华,这东东相当精致呀

网友:
应该是模型党的福音,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门玩玩还是可以的吧,不需要拖着气泵了。

嗯 相对外接气泵还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途广泛,携带方便,

是的,小范围精细喷漆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