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初学C语言,终于写出了一个RX8025T的时钟显示和设置的程序

楼主(2021-06-18):
初学的,程序写得很啰嗦。能显示出时钟和用按键调整时间日期,就是还有一点点小问题,过段时间修改正常再发上来让大家品评。
还发现一个问题,我这个RX8025T的电流好像有点大,用那个2032电池运行时,实测500uA, 是不是太大了?

使用STC8G1K17的硬件IIC接口

按键调整日期时要考虑润年的2月和误操作,比如我先前设置年是2020年,跟着设置2月的最大日期是29日, 发现错误后再回头设置年是2021,这时那个29日自动变回到最大是28.

网友:
梁百万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3毛钱牛屎钟教你做人

网友A:
有完整的工程没?白嫖一下,不行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完整的工程没?白嫖一下,不行就算了…

有的,待我过几天把一点小问题解决和把程序里用于测试的代码删除,到时发上来让大家品评

网友B:
这么大待机电流,2032能用两天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待我过几天把一点小问题解决和把程序里用于测试的代码删除,到时发上来让大家品评 ...

手头有几个08a等楼主开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待机电流,2032能用两天么?

满电的话,大概可以用半个月

网友C:
单独为8025做板?  我在别的板子用到80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为8025做板?  我在别的板子用到8025

整套板原本目的是为厂里一台机器做运行时间累计,这里的rx8025只是我做pcb板时顺便带上

网友D:
这个switch嵌套if的写法要改.
你可以定义一个有12个元素的常量数组,依次对应每个月的天数.然后使用月数做为数组下标直接读出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switch嵌套if的写法要改.
你可以定义一个有12个元素的常量数组,依次对应每个月的天数.然后使用月数做为 ...

初学的,其实我也不大懂。下载到板上测试也能用,至于有没有潜在风险就不知道,求指教,谢谢

网友:
没有运行风险,只是代码冗长,会增加出错的概率以及后期代码维护的负担.
我按你代码的大意给你一个实例代码,这段代码不见得直接能用,但能表达出我的意思

const unsigned char Days[12] =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unsigned Month, Day;

Month = MONTH10 * 10 + MONTH1;
Day = DAY10 * 10 +DAY1;

if(Month == 2)
{
        //做2月的特殊处理
}
else if(Day > Days[Month]) Day = 1;

DAY10 = Day / 10;
DAY1= Day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几个08a等楼主开源了…

全部代码已经贴上了,欢迎点评和指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128

网友E:
感觉如果需要多日预定时的设定可以加入2月份的天数判断,如果只是时钟设置就用不到了,毕竟调表时都要知道当时的时间的,而实时显示时间是在8025中提取的也不涉及判断闰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如果需要多日预定时的设定可以加入2月份的天数判断,如果只是时钟设置就用不到了,毕竟调表时都要知道 ...

你那个RX8025T的待机电流是多大?
我到时有空就拆下这个RX8025T,换上另外几个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那个RX8025T的待机电流是多大?
我到时有空就拆下这个RX8025T,换上另外几个试试 ...

这个没测过,我的表用一节旧的18650(估测1000mA)一个多月充一次电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测过,我的表用一节旧的18650(估测1000mA)一个多月充一次电挺好的。 ...

我换了另一个,实测电流是5uA。看来这二手货质量参差不齐。
我那个rx8025t的电源电路与你的不同,我的是按资料说明那样就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换了另一个,实测电流是5uA。看来这二手货质量参差不齐。
我那个rx8025t的电源电路与你的不同,我的是 ...

看来再画8025的板子时应该留电流测试口了,如果是电池供电的话各种耗电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是电源供电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再画8025的板子时应该留电流测试口了,如果是电池供电的话各种耗电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是电源供电 ...

我的RX8025T运行一个多月了,大部分时间是2032电池运行的并且板了丢在一边,今天插上电看时间,对比手机的网络时间,竟然一秒不差。 神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