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是传说中的“傻充?

楼主(2021-06-18):
一个古老的手机电池充电器,品质还不错,难道它就是傻充吗?

标贴说适合锂/镍镉/镍氢电池充电

标贴说适合锂/镍镉/镍氢电池充电

收起插销的底面

收起插销的底面

拌出插销

拌出插销

拆开

拆开

pcb板上还有牛屎

pcb板上还有牛屎

全部零件,品质都不错

全部零件,品质都不错

网友:
能变灯的都有点智能。

网友:
想当年这玩意流行的时候......

网友:
不是傻充,没看写着”微电脑。。。智能。。。“嘛

网友:
明显就是智能充里面的入门者了

网友:
这还不算傻充

网友:
看起来一点也不傻。起码初中以上文化

网友:
小时候真的以为这里面有“微电脑”,然后看到一个拆一个

网友:
这是智能充。很好的。万能。

网友:
指示灯比万能充多些,应该有电池识别。零几年便宜的万能充会过充,空载电压高。

网友:
我家还留了一个

网友:
现在还有个,不过只有壳子了,里面被我换上三星的充电板,电流500mA。用来充损耗的18650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有个牛屎,不算傻

网友:
楼主00后吧,最晚的90后也是见过这东西的

网友:
明显不是傻充啊,,真正的傻充是一个小变压器+几个电阻二极管  那种

网友:
上古神器,其实这玩意也就消失10年左右

网友:
有两个夹子的才是高档货,还可以自动识别正负极。

网友:
功能机时代这种旅充很流行,算不算傻,属于恒压限流充~

网友:
这个是带放电功能的老一代智能充,也就是所谓的“微电脑”控制充电器。,不是傻充。

楼主:
刚才把诺基亚电池绑上试试,有一个灯闪2个灯亮,还有一个红灯,不傻的话应该会停充,记得当年用傻充把电池充的肥胖装不进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