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刹自行车后轮组能否互换刹车皮自行车后轮组?后轴长度是否不同?

楼主(2021-06-18):
如题:我上次发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469&extra=  自行车爆胎了外胎也要换吗?后轮钢圈与前轮钢圈能互换吗

我找别人要到一辆别人坏的自行车,别人自行车前后胎规格都是:16*1.75(与我需修理的自行车前后胎规格一样)
但别人自行车前胎是刹车皮,后胎使用的却是鼓刹
而我需要修理的自行车,前后胎都是刹车皮。   我需要修理的自行车在别的地方,暂无法现场检测后轴是否一样。

想请问各位老师,①鼓刹自行车 后轮组 能否互换 刹车皮 自行车 后轮组?
②后轴长度 (鼓刹自行车 后轮组 与 刹车皮 自行车 后轮组) 是否不同? 因为后轴上有鼓刹?
③必须拆换后轴,  ( 鼓刹自行车 后轴 与 刹车皮自行车 后轴)才能用吗?
④  别人自行车前后胎都是16*1.75,  与我需修理的自行车前后胎规格一样, 就说明  自行车的钢圈可以互换吗?⑤ 怎么才能把  鼓刹自行车 后轮组的  鼓刹,从后轴拆下来? 用  管子钳吗?我担心用管子钳会把鼓刹的圆弄瘪了, 有没有无损拆 鼓刹的方法?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开档尺寸要确认一不一样,

网友:
开档里能放下花鼓,轴够长的话都能搞定。拆开了实际比对一下,普通的又是单速车大概率是通用的。

网友:
这个刹车鼓超级难拆

网友:
轮子应该都差不多,刹车可以有区别,因为有尺寸不同,比如90 100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