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内膨胀螺丝和外膨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6-18):
这种膨胀螺丝,用法用途效果和普通的膨胀螺丝有什么区别吗??

没搞懂他怎么内膨胀法,这个内膨胀是怎么理解?

网友A:
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装修的估计知道怎么用

网友B:
这种拧的时候外面不漏出螺丝来,常见的那种越拧紧内芯露出的长度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拧的时候外面不漏出螺丝来,常见的那种越拧紧内芯露出的长度越长!

那打孔是不是要比螺丝长度深一些才行

网友:
这不就是把中间的螺丝翻了个头吗,很好理解啊,常用的是螺母旋转,位置不动,螺栓整体往外拔,这个颠倒一下,螺栓旋转,位置不动,异性螺母被往外拉。优点估计就是外边漏出部分就那一小块,不会随着上紧不停往外凸。

网友C:
简单画了一下,看看你能理解不了。

网友:
各种型号膨胀螺丝的工作原理,这回终于看明白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936

网友D:
这种打进去之后中间的螺杆是可以拧出来的,平常那种只能拧螺帽。

网友:
用法没区别,反正都是靠撑大外壳来固定,一样的

网友:
用途差别不是很大,但安装后的外观差别很大。
一个是螺母在里面,安装后只见螺丝尾部,突出度没有变化;
一个是螺母在外面,安装后可以看见螺母和螺杆,而且螺杆突出很多。外观难看,而且占用外部空间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装修的估计知道怎么用

电视挂架安装用的最多了,只要安装东西不想露出螺丝杆的都可以用。

网友:
3楼说的对,常用的拧紧后螺杆会外露,这种拧紧后和只有一个螺栓屁股在外面,打孔深度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打进去之后中间的螺杆是可以拧出来的,平常那种只能拧螺帽。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画了一下,看看你能理解不了。

我理解的是,膨胀的都是外面那个壳子。为何区分内外,应该换一种叫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是,膨胀的都是外面那个壳子。为何区分内外,应该换一种叫法。 ...

一个是把螺杆往外拉,一个是把螺帽往外拉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便于拆卸,外露螺帽容易生锈,不好拆,这种螺纹在墙里面,能起到防锈作用……

网友:
这种拆卸后不会留一截露出来,平常用的膨胀螺丝拆了螺母,有一截螺杆在墙里不好看的,要用角磨机才能割掉

网友:
内膨胀安装完后外面露个螺帽,比较美观。外膨胀安装完后外面露出丝杆,有时候还是挺长的,既不美观,也不方便。但是外膨胀的螺帽可以拧下来,然后挂东西,或者在外面再加个螺帽挂东西,或者在上个螺帽防止震动松了,应用范围比较广。专业一点,内膨胀必须穿透式安装,即穿过被锚定物安装,外膨胀既可以穿透式安装,也可以非穿透式安装,即在上面挂东西。

网友:
公路上的减速带就要这种螺丝安装,

网友:
15年我自己做的衣柜,用的就是这种螺栓,当时我只是想了一下这种结构,出去果然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