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的能效级别,三级能效和一级能效 ,有人能大略算一下经济账吗?

楼主(2021-06-18):
大一匹,夏天平均35度高温,室内设定20度,平均每天开15个小时。

从六月份开到十月份。

三级能效和一级能效 ,有人能大略算一下经济账吗?

网友:
要看窗户和门的大小,室内布局,保温系数等多重因素。最好自己买个电功率测量仪对比一下。想省事就多花钱,买贵的没错。
厂家给的定价,已经是计算了很详细后的价格了。

网友:
按你这么用,再对比1级跟3级的差价
大概3~5年回本。

网友:
当年问过一个客服,一级和三级能耗的耗电量,同一款空调,得出的结论就是买一级的好,考虑到空调能用10年,三级浪费的电费远远大于差价。

网友:
是变频好像就会两三百块了吧

网友:
实际经验,三级能效空调浪费的电五年内就能收回差价(用得多估计三年就回来了),而且一级能效变频更舒适,现在买空调我不光只看一级能效的,还买一级能效里面能效比最高的(拒绝抽管机,必须双排管)

网友A:
要达到一级能效,至少用料比较好, 双排铜管,电子膨胀阀, 全直流风机
舒适性也有保障, 冷风直吹身体不会难受

网友B:
会上这论坛,从耐操,维修简单,维修费用低的角度看,定频 三级能效的机子,除了多耗点电,舒适体验略差于变频高能效的以外。定频低能效机子便宜,维修费也低。

时下的空调机,哪里还有双排铜管,是铜漆色包铝管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达到一级能效,至少用料比较好, 双排铜管,电子膨胀阀, 全直流风机
舒适性也有保障, 冷风直吹身体不会 ...

舒适度从何而来?比如说制冷的时候,难道不是温度越低越舒服吗?

网友:
你们都不看空间的吗??多大的地方都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上这论坛,从耐操,维修简单,维修费用低的角度看,定频 三级能效的机子,除了多耗点电,舒适体验略差于 ...

铝管31kg?你也真敢想,看看铜铝密度差异

网友:
要是天天开,或者夏天每天开, 同样品牌,买贵的绝对没错。。差价一千以内,估计5年内能回本。。要是差价500左右,三年左右可以回本。。前提天天开啊,你一年开不了多少次,劝你直接买定频机。。。

网友:
内行买定频,外行买变频。

网友:
空调的能效级别是由厂家自己写的,想写几级就写几级,写成一级可以多卖钱。

网友:
管他一级还是三级,定频还是变频,哪个便宜买哪个,我这是南方,冬天基本不用空调,也就夏天用几个月,根本不考虑那些

网友:
不光是电的问题,还有做工用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舒适度从何而来?比如说制冷的时候,难道不是温度越低越舒服吗?

建议买一台国产高端或者合资中端机器体验一下

网友:
小米空调C 1.5P 去年8月买的付款2099+99延保,整机10年 主要部件6年 维修全免、
海信代工  外机31公斤  内机11公斤,一级能效 R32雪种  最大制冷量5200W、
广西气温35左右 中午37左右,夜间30左右 房间22平米  无保温层   定温26度风速自动  24小时运行不关机头一天耗电17度,第二天开始耗电不到10度,现在每天8度左右,

能耗情况仅供参考,实际情况需要看保温层和大功率设备(比如电梯间 水泵间)需要另外计算

网友:
买个带阀的就行了,花钱不就是图个享受么?定频的一冷一热的,花钱还遭罪?买什么机器,不要看键盘x,去搜下拆机贴,里面是什么东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网友:
我感觉不大,我的三级能效的科龙,(双排散热+电子膨胀阀,室外机是交流的,室内机未知。
恒温后耗电在200-300w,一级能耗怎么也在100-200w吧。一晚也就3度电。
恒温前我感觉机器的耗电应该都一样。
一级能耗满打满算,一晚节约1度电。一年4个月120度电才60元。
自己算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