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网上说手机不用用完电就可以充电?

楼主(2021-06-18):
网上关于手机充电的资料太多了,有说不用完全用完随用随充,这样对手机好,但是手机电池是有充电循环次数的,用到百分之四五十的时候充电算不算一个循环次数呢?

网友:
一个循环是按100%充放电计算
45% 充电,对电池寿命更好

网友:
我觉得不用过于关注这个,电不多了或者方便的时候随时充就行了,反正我都是晚上睡觉前插上充,除非电量还有60%以上...

网友A:
一般都是电池没坏就换手机了

网友B:
想象一下电动车的能量回收!刹车就充电!
如果影响寿命的话,
电动车都命不久矣

网友:
锂电池的一次循环,不是按充电次数计,是累计充电、放电100%算一次循环。
而且锂电比较害怕过放过充,所以随用随冲就好。

网友:
现在还有人纠结这个问题吗,随用随充,想充就充,想不充就不充,已经不是镍镉时代了

网友:
建议不要低于20%充电。不算一个循环。

网友:
锂电不像镍氢电池没记忆可以随时充,不过冲过放最好,建议保持10%~85电量

网友:
如果要算循环次数的话,你还得在随身带个计数器。
现在的锂电,电池先坏的几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电池没坏就换手机了

现在情况不同了,快手、抖音啥的挺耗电的,我的手机现在充满了电看短视频也就能看两三个小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象一下电动车的能量回收!刹车就充电!
如果影响寿命的话,
电动车都命不久矣 ...

实际上电池都是有循环寿命的,只不过浅充浅放是对电池循环寿命影响不大而已,深充深放或者过充过放才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锂电池(手机、锂电动车)不要深充深放,深充深放会造成电池寿命的明显下降,深充深放的电池寿命根据电池的质量和材料以及温度、放电功率等综合影响在300-1000次循环左右。

一般推荐浅充浅放,也就是30%-80%电量区间内循环充放(数据不是绝对的,不同电池材料的电池特性也是不同的,但锂电池浅充浅放是对的),浅充浅放的累计循环次数一般在1000-3000次之间。充电功率是另一个影响寿命的因素之一,充电功率越大,容量衰减就越快。

简单举例如:苹果手机能看电池循环次数和损耗程度,有的一二百次循环就低于90%了,有的三四百循环还在90%以上,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充电习惯的不同,而不是用充电宝或电池质量的原因。

再提一点,电池长时间存放时不能满电存放,一般建议电池容量的60-70%之间存放,满电存放会造成电池容量的下降,内阻的增大,最直观的就是软包电池的鼓包(其实柱状电池也会产生气体的,但压力在一定程度内时是不会顶开安全阀仍可使用看不出来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你都是要把手机电用完才充电的?

网友:
现在都是锂电池。因此完全可以做到有空时就充满。不要等到用完后再充,那样反而对电池寿命影响大。锂电池的寿命不是按实际充放电次数来计算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相关资料。

网友:
我还以为穿越了呢,10年前才会有这种讨论

网友:
安卓机一年一换  最多两年一换
考虑那么多干啥
卡了就换机  不卡换电池
要是每天都考虑这些东西
那就有操不完的心
还有电磁辐射 空气污染。。。。。。

网友:
没用到低于20%充电不算一个循环,这是在骗电池还是在骗自己?想充就充想用就用吧!不要让个锂电池把你绑架了!

网友:
我以为过了2010年就不会有人问这问题了,我还是想朵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