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有知道智能手表怎样充电的吗?

楼主(2021-06-18):
网上买过充电线,充不了电,我退了。我自己拿旧手机的数据线剥开露出铜线接驳到手表背后的触点试了一下,上面第一个是负极最下一个是正极的时候,手表屏幕亮起显示一个红色底部的电池空的图案,但是没有滚动,没能充进电,按开机按钮屏幕闪一下显示一个空的电池图案就熄灭了

网友:
用淘宝APP里的拍照搜试试。。。

网友:
感觉线序应该和USB的一样。你的表有显示了,说明接线是对的,看看是不是电池废了。

网友:
估计电池废了,要不接上正负极,时间充长一点看看能不能起死回生。

网友:
如果充不上可能就是data口有握手协议    但是这种一般不会有   所以我猜是亏电太久了

   多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