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哪位大侠帮我看看这个颗粒,闪迪CZ880的

楼主(2021-06-18):
买了2个月的cz880,太长了,被我不小心踢断了。
想买个主控板把芯片利用起来,看不懂闪迪芯片。

网友:
根据usb口的焊接情况判断,就算换板你自己也搞不定啊,还不如直接找群里大神修复usb头

网友:
看看接口是不是能修吧   如果能修接口  比什么都省事

网友:
楼主,我拿论坛的M帀,跟你换这个U盘行不行?折腾这个U盘的钱,都够买一个新的了,闪迪的颗粒还带锁,更难折腾

网友A:
闪迪不是终身质保吗?问过售后了吗?

网友B:
飞塑皮线到usb头,热熔胶封住焊点,就那么用吧,再也不会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闪迪不是终身质保吗?问过售后了吗?

好家伙,断头还能售后?不把闪迪售后当人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家伙,断头还能售后?不把闪迪售后当人看?

先问问呗,人为损坏不能免费保,那可以收费维修不,费用几何。总比自己直接动手靠谱点啊。

网友:
哈哈,便宜出给我吧,我能飞线修复。

楼主:
售后说认为损坏的不保修,换usb头子估计不行了,在办公室没工具,用电烙铁焊了一下,弄掉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塑皮线到usb头,热熔胶封住焊点,就那么用吧,再也不会断

红圈圈里有两个电阻飞掉了,蓝圈圈里电路板触点被撕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