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磁带随身听HS-JS379更换皮带

楼主(2021-06-18):
小黄鱼上收了一台成色不错的爱华JS379磁带机,带个包装。这款机器带个外放喇叭,挺漂亮的。拆开换皮带,挣点积分。正面照,表面没什么划痕,挺新的,上电池测试,收音机正常,磁带能转,声音变调,估计是皮带松了。应该很好更换。

查询发现,这个小机使用的皮带应该是073/115/0.7这种尺寸,手里的几根正好有这个。

接下来就是把外壳打开,两颗螺钉固定,拆下即可。

螺钉卸下后,都是塑料卡扣固定,卡扣位置可以参考下图,给以后有拆这个机的朋友留个参照,侧面3个,底面2个,顶部的就比较好拆了。

壳子拆下来,就能看到内部的电路班了,还是崭新的,没有动过的迹象。

几个芯片的照片

皮带还没有烂掉,还有点弹性,就是有点松了,必须得换掉了

这机器更换皮带需要解焊,将电路板拿下来,如下图几个点,磁头线,地线,电机供电线,外壳Mic线,外壳喇叭线等:

电路板拿掉后,就可以更换皮带了,很简单。
后面重新装好,机器就能正常使用了。

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网友A:
情怀啊,以前买不起,现在也贵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情怀啊,以前买不起,现在也贵着呢

没事就小黄鱼上看看,有合适的就收个玩,只要不是那种顶级好机,价格还可以

网友B:
多少钱收回来啊?外观品相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收回来啊?外观品相很不错了

100元 呵呵呵

网友:
能把磁带保存到现在了,不容易,我是真不舍得拿出来

网友C:
标题党——鉴定完毕。自始至终都没看到换皮带。

网友D:
支持楼上说的,关健部分机芯都没有看到

网友:
只能玩个情怀了,100元不如买个闲鱼上买个二手国砖,音质好还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党——鉴定完毕。自始至终都没看到换皮带。

电路板拿开就直接换了,着急试机,没拍照就装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上说的,关健部分机芯都没有看到

都是塑料的轮子,和其他塑料机没区别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折腾了索尼的随身听,EX610,很惊讶,90年代,日本就做出 这么精致的东西,20多年了,居然还能正常使用。电机还是无刷电机,一颗1.5V电池,可以用一天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