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我的一个硬盘的数据 ,大伙来看看……

楼主(2021-06-18):
是个服务器硬盘,数据是原装的还是被改了?表中,当前和最差 都是一样的,这个在普通硬盘里都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网友:
用吧,数据没改,符合服务器盘的数据。预计4万小时的电机寿命,不过不用太担心,不是说到4万小时就坏了,通俗讲是保守值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的,可以告诉你的是,如果想改怎么改都可以

网友A:
09只剩12了,一直感觉它是机械盘的设计寿命的预估剩余值,
到了0,可能就是马达磨损设计寿命用完了,不懂是不是

网友:
只看当前数据,另外如果磁头故障,这里面一个数据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09只剩12了,一直感觉它是机械盘的设计寿命的预估剩余值,
到了0,可能就是马达磨损设计寿命用完了,不懂是不 ...

09 的那个 是越用越少吗?可是看通电时间并不是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09 的那个 是越用越少吗?可是看通电时间并不是很多啊

机械盘是越用越少的,新盘一般是100,好象有些是253,减少的速度不同的盘有块有慢,
ST盘大概九百多小时耗血1点,hitachi hgst盘大概约四百到450,WD盘大概七百多....
这个TOSHIBA的感觉是35285/88 = 401, 不过感觉并不能代表什么,实际感觉hgst盘比wd盘st盘耐用的概率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