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调压,已知最小体积 4830 1600W电源

楼主(2021-06-18):
无意发现的就是风扇噪音略大。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外观看都没有生锈划伤,PCB板上挺干净。
测试,空载时,220V端测试输入电流0.1A,空载功耗22W,如果扣去两个风扇(两个风扇10.8W)功耗,,空载只有11.2W。

根据网上搜的规格书,功率因数0.98,50%负载时有效率91%,100%负载时95%。挺好的电源.

外壳体积很小,主板长度18厘米,外壳一共21厘米长,宽度11厘米,厚度4厘米,是我见过的最小的1800W电源
跑了一下线路,调压完美改好

电压0.1---63V可调(电容耐压63V,不敢再调高了),但是电压达到59V临界点,风扇狂转,需要在风扇控制线那里加一个电阻下拉,才能降转速。
显然整流改全桥后,应该130V不成问题

电压低于5V时,低压报警的红灯亮,但是输出正常,电压再调高到18V后,低压报警红灯灭。

电流抽空再跑线路再改。
电压更改很简单,已经公布,看图。其实调流也就简单了,淘宝2元买个运放板,或者自己用2毛钱的LM358搭一个运放,输出接到2904的2脚,就可以了。
留一个自己玩,做5020数控电源前级用,还多2个,可以转有兴趣的坛友,70包邮,可以发私信联系我。

网友A:
能不能调到53V,作可调前级不错的!

网友:
好漂亮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调到53V,作可调前级不错的!

现在就是53.5V输出的,微调10几伏,电压都很简单,只是大范围调九不一定

网友:
这个不是废品哦!

网友:
这么大的电源放家里,没有用的话还是废品。

网友B:
板子很精致!
没有大的负载用,静态功耗就成了负担。

网友:
这才叫捡漏

网友C:
1800W?不是1500W吗

网友:
如果能用好,真的好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很精致!
没有大的负载用,静态功耗就成了负担。

实际测试,空载时,220V端测试输入电流0.1A,空载功耗22W,如果扣去两个风扇(两个风扇10.8W)功耗,,空载只有11.2W,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0W?不是1500W吗

确实不是1800,查了 1600W

网友:
改个电动车充电器不错。

网友:
能改到65v吗

网友D:
我有个一样的出了,连两个风扇空载才9w,本来想做6020前级的不会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一样的出了,连两个风扇空载才9w,本来想做6020前级的不会改。

多少钱出了

网友D:
闲鱼都有不少卖啊。风扇嗓音大,我另外买了中恒的apr48-3g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闲鱼都有不少卖啊。风扇嗓音大,我另外买了中恒的apr48-3g

风扇可以调节的

楼主:
今天跑了一下线路,调压完美改好

电压0.1---63V可调(电容耐压63V,不敢再调高了),但是电压达到59V临界点,风扇狂转,需要加电阻下拉才能降转速。
显然整流改全桥后,应该130V不成问题

电压低于5V时,低压报警的红灯亮,但是输出正常,电压再调高到18V后,低压报警红灯灭。

电流抽空再跑线路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