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螺栓中的战斗机,316材质+特氟龙涂层

楼主(2021-06-18):
这是我们给中海油采油平台上供货的设备上配套的螺栓,法兰的紧固螺栓。
除了平垫和弹垫,螺栓和螺母都是316材质的。
外面绿色的可不是油漆,是特氟龙涂层。有这个涂层,拧螺母的手感很爽。
重点是价格,这一个M12*85的双头螺栓,我们采购来的价格是三十元一套。

网友A:
回扣25以上,可以找我谈

网友:
几桶油的油价这么贵都巨额亏损不是没有原因的

网友:
换谁都一样 前腐后继嘛

网友B:
316L的怎么还搞涂层呢,看上去亮白的不锈钢颜色也很好啊。

网友:
海上腐蚀厉害,这还是带压工作的。

网友C:
楼主觉得这个价格是便宜还是贵,反正我觉得够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扣25以上,可以找我谈

哥们可以啊,造谣不花钱的啊

网友:
你这个算便宜的了,我见到M12*40的内六角螺丝,第支实付2.8,发票开每支185,国-家-保-密-单位

网友:
最好用904的,比较适合海水,316的还差点儿意思,属于消耗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觉得这个价格是便宜还是贵,反正我觉得够便宜的

当然是觉得很贵了,这个螺栓重量大概100克,要30元。相当于300元一公斤,30万元一吨。
而316不锈钢的原料价格才2--3万一吨。

网友:
这种采购一般都是内部有关系的才拿得到订单,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比较好的朋友、亲戚之家的一种共赢方式而已。不过这种螺栓一般是高强度螺栓,价格也不要跟普通螺栓相提并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是觉得很贵了,这个螺栓重量大概100克,要30元。相当于300元一公斤,30万元一吨。
而316不锈钢的原料 ...

哥们,材料往往是最不值钱的,加工费才是大头,还有工厂的运营成本,营销成本,另外不知道这个产品执行的是什么标准,铁氟龙涂层的厚度有多少,用的材料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只能说这个价格有点偏高,但不算太离谱。
我这很多零件一个才几克,按重量算和黄金一个价呢。还有一些O型圈,按重量算得话比黄金还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材料往往是最不值钱的,加工费才是大头,还有工厂的运营成本,营销成本,另外不知道这个产品执行的 ...

螺栓是标准件,工艺很成熟,主要成本就是原料。特氟龙就是聚四氟乙烯,也不是多值钱。

什么样的O型圈比黄金还贵?发出来我们见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栓是标准件,工艺很成熟,主要成本就是原料。特氟龙就是聚四氟乙烯,也不是多值钱。

什么样的O型圈比 ...

Kalrez 了解一下

楼主:
刚了解了一下,Kalrez 是美国杜邦供公司全氟醚橡胶的一个品牌。全氟醚橡胶英文的简写是FFPM,该产品除了拥有特富龙的优异耐化学性能外,同时还拥有橡胶的弹性、卓越的耐热性、洁净度和抗爆性。
FFPM目前中国还不能生产。国内的密封件厂家都是进口原料回来加工成成品出售,咨询了四川一个厂家(四川太乙),FFPM材质的成品密封圈价格约为50--60元人民币每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6L的怎么还搞涂层呢,看上去亮白的不锈钢颜色也很好啊。

涂层不是为了好看,有了这个涂层,拧螺母的时候非常顺滑,拧紧之后,即便过了很多年,再拆的时候也很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了解了一下,Kalrez 是美国杜邦供公司全氟醚橡胶的一个品牌。全氟醚橡胶英文的简写是FFPM,该产品除了 ...

一般都叫FFKM,杜邦是不卖原料,只卖成品的,国内能买到的原料基本不是杜邦的,要差一些。另外,虽然都叫FFKM,但实际做出来的性能差别很大,我朋友就是华南地区采购此类原料最大的一家。很多密封件还对尺寸要求很高,有着复杂的形状,实际材料利用率才1/3,再加上一些技术壁垒,卖出的价格比黄金贵很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然是觉得很贵了,这个螺栓重量大概100克,要30元。相当于300元一公斤,30万元一吨。
而316不锈钢的原料 ...

CPU芯片为什么比玻璃贵那么多!能你这样计算成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芯片为什么比玻璃贵那么多!能你这样计算成本吗?

仅仅浙江海盐一个村子里,能造这种螺栓的企业或作坊都比全世界能造cpu的企业多得多。
产品不同,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