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手捻钻有没有车?

楼主(2021-06-18):
黑色这种好用吗

网友A:
二十来块买个电钻不好么?这个效率太低了吧

网友:
你是要练龙爪手的功夫吗?非要买手捻钻,电钻多好啊;要便宜的话,自己拿钉子磨一个尖尖,你用手捻吧。

网友:
记得小时候见过手摇钻,手捻钻这也太慢了吧

网友B:
黑色这种我有一个, 只要夹紧了不打滑, 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这个又不贵,随便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这种我有一个, 只要夹紧了不打滑, 还是很好用的

有时候需要打一半不打穿,这个夹头夹紧了会不会用几下就自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来块买个电钻不好么?这个效率太低了吧

牙机太快了,没注意就打穿了,还是需要一个手动的

网友C:
这个当拿子用还可以,当钻用效率太低,小直径钻头还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当拿子用还可以,当钻用效率太低,小直径钻头还易断

是啊,精度太差了,能用不好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763&extra=&mobile=2

网友:
黑色是后推夹头,正转是上紧,反转是松。所以手动就不大好用。

还是下面那种大一点夹头上钥匙的夹得紧,精度好。比较轻小的是JTO夹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