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泰思美首饰焊金机拆解

楼主(2021-06-18):
某鱼淘了一台首饰点焊机练手,260大洋感觉不贵,成色还可以。不知道能不能焊锂电池,或要另配焊具。个头还挺大,里面电容好大,底部有散热胶和芯片,没拆下去了。

楼主:
粗调节电流按钮调到5,  1.5MM银丝,很容易焊上。感觉这货应该比电池点焊机功率大吧

网友:
看半天没看明白,是通过高压电容放电到铁氧体变压器的原边,用变压器的次边感应电流来焊接的吗

网友:
焊接原理?点电池是电阻焊,接触点大电流发热,千安10ms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把原理图弄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A:
这个不适合焊电池,这个焊接过程要几秒,电池受不了这个时间传过去的温度

网友:
好,用料不错的

网友:
这个类似氩弧焊,不适合焊电池,但是可以焊不锈钢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适合焊电池,这个焊接过程要几秒,电池受不了这个时间传过去的温度 ...

焊接也是火花一闪,就融了,感觉不到大温度

网友B:
高压电容放电  不管用什么焊电池   只要时间短热量不扩散都行   焊电池前多实验几次 感觉下电流和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电容放电  不管用什么焊电池   只要时间短热量不扩散都行   焊电池前多实验几次 感觉下电流和温度   ...

你把那个这么大的开关变压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