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中柏的电源排线断了

楼主(2021-06-18):
请大佬们帮忙看一下,图中的这种排线哪里可以配到,不胜感激.
本人坐标北京.

网友A:
可以轻松接好。

网友:
小漆包线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轻松接好。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对您这样的大佬来说,可能真的很轻松,然而对于我来讲,只求能买到成品配件

楼主:
对于我这样的小白来说,完全不了解您说的这种处理方式,感谢回复!

楼主:
别沉呀,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
如果长度有余,两头刮开绝缘层就能焊上或飞线连接,然后有胶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我这样的小白来说,完全不了解您说的这种处理方式,感谢回复!

先目视找到断的地方(就几根线很容易找到),将排线平放在桌上,用手术刀片慢慢刮开软板断的地方两端线路表层的阻焊层,注意下手别太狠,慢慢刮开,然后用烙铁把漆包线焊接在断开的线路两端,用万用表测量线路导通,没问题用固化胶或感光绿油绝缘固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