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路由器是小米4c还是水星nw325r好

楼主(2021-06-18):
看配置这一些是小米的比较好。不过固件都说小米不好。

准备明年9月份在大学宿舍装一批,收费高不了,可能五六十块,成本40左右,只有这两个型号的可以选择。

两个都买回来试过,感觉水星的有点容易断线或者连上去没网络。小米的还算稳定。但是问了隔壁的话又说水星的好用(也不知道他那边是什么环境,我之前一直用的是k2)

学校的校园网只有20m。并且每天晚上11:30会断网。希望论坛的大神能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个人选小米,水星就是TP的马甲,TP低端都不行了,更何况马甲。。。。

网友:
用小米吧,看起来高大上一点,忽悠人一些,让别人买了不觉得很吃亏的感觉。

网友A:
来来来,买一箱子这玩意。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42967465655

网友:
360 P2表现也不错,如果不考虑全新的话可以看看这款

网友:
我用小米4C有两年了吧,卡顿,去年宽带升级后,还卡顿,联通的人说是路由器要换千兆,就在论坛买了个腾达改装K2P,小米4C退居二线,放在隔壁房间做中继,,前天又罢工,不知道咋回事,今天重新设置一遍才好

网友B:
20M宽带的话,如果想挣多一点,可以考虑库存货,楼上有磊科才20,另外我看朋友圈现在还有十多块钱一台的其它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M宽带的话,如果想挣多一点,可以考虑库存货,楼上有磊科才20,另外我看朋友圈现在还有十多块钱一台的其 ...

不行那玩意,第一要全新的。如果不是全新的话,起码有个盒子包着,看着成色好一点。一条天线肯定不行,怎么都要多几条电线,看着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买一箱子这玩意。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42967465655

第1起码要看着是全新,第2天天线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那玩意,第一要全新的。如果不是全新的话,起码有个盒子包着,看着成色好一点。一条天线肯定不行,怎 ...

有啊,全新的9531 16+128带功放铁壳的也才30+,批量更低。
锐捷的小白 内置天线的  20+
单天线150M的 10+
中国移动定制的那种20+

网友:
20m。。。。随随便便普通百兆300m路由器都能应付了

网友:
磊科的705p我没用过,但是我买过一批705+,太容易死机了,后来不得不把它设置为4小时重启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全新的9531 16+128带功放铁壳的也才30+,批量更低。
锐捷的小白 内置天线的  20+
单天线150M的 10+ ...

哪个9531,找了一大圈,找不到

网友:
20M网速,二手K2才28元,直接再买一个K2,搞定。

网友:
如果这俩的话,推荐水星,虽然是低端也比小米代工那些玩意强!其次就目前学生的用网要求,你选的也太低端了,至少千兆起

网友:
20兆,肯定以稳定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