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巧的B01定时插座

楼主(2021-06-18):
劵后7.94拍的,可以定1-2-4-6-8小时,给手机充电防过冲很方便

网友A:
手机防过充还需要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防过充还需要这东西

需要啊,睡觉前或者插上忘了很容易充一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防过充还需要这东西

现在的手机不都是充满自动断电的吗?还需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手机不都是充满自动断电的吗?还需要这个?

不断,充满还会小电流继续充对电池损耗很大,我一般充到85~90就不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断,充满还会小电流继续充对电池损耗很大,我一般充到85~90就不充了

你说的都是老黄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断,充满还会小电流继续充对电池损耗很大,我一般充到85~90就不充了

没那么凶吧。我几部手机一直都是插着电不管就接打电话才拔一下。一直用到淘汰都没换电池。现在老手机大神F1,大神F2电池都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凶吧。我几部手机一直都是插着电不管就接打电话才拔一下。一直用到淘汰都没换电池。现在老手机大神 ...

那你随便,就是充满能自停也不好,电池最多充到9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断,充满还会小电流继续充对电池损耗很大,我一般充到85~90就不充了

我的是充满就自动不充了,难道我的U表显示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随便,就是充满能自停也不好,电池最多充到90%

你这电池就算供起来,到时间一样报废,本来就是个消耗品,何苦穷讲究难为自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池就算供起来,到时间一样报废,本来就是个消耗品,何苦穷讲究难为自已。 ...

会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手机电池不行就是换电池也没有原装的耐用,我的原则能不换电池尽量不换,你们随意

网友:
中规中矩,小巧玲珑,不错!

网友:
牌子都没有,比金科德还小。

网友D:
发个链接吧!需要个来用电动车充电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太简陋了,起码有几只LED或者一只数码管作时间显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个链接吧!需要个来用电动车充电啊!

TB搜定时插座很好找

网友:
我买的旋钮款的给电动车充电用

网友:
给电动车的铅酸电池充电还真得用这个

网友:
多少钱撸的,还是有屏的电子式或旋转的机械式更简单

网友:
需要看说明书才知道多少小时。至少有单位数显直观些,最好两位数显,右侧加分钟和小时两颗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