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视机屏幕半边亮、半边暗

楼主(2021-06-18):
TCL50E5800A电视机开机,出现半边亮、半边暗,是否是屏幕坏了,麻烦大师们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LED灯坏了吧,查查电源是不是坏了。

网友:
屏里的灯条坏了。

网友:
屏幕坏的可行性不大

网友:
屏坏了,,但能修得好

楼主:
LED灯条全部换了,灯珠现在正常,就是屏幕半边亮半边暗。还有开机图像跳,是否电源板坏了?麻烦大师们指点,如果屏坏了就不修了,如果电源坏了,还可以买个电源换上。

网友A:
逻辑板两条排线分别断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两条排线分别断开试试

谢谢!试了,逻辑板排线左右调换,橡皮擦排线触点,都不管用,还是那个样子。今天用万用表测量突然发现电源12V空载正常,插上排线开机后只有8.9V了,是不是电源板12V部分坏了。

楼主:
电源板12V输出,取下电源排线电压正常,插上电源排线开机输出只有8.9V,是否确定是电源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两条排线分别断开试试

逻辑板排线换了也无效。

网友(2021-09-09):
引用 楼主:
电源板12V输出,取下电源排线电压正常,插上电源排线开机输出只有8.9V,是否确定是电源板坏了? ...

背光灯条坏了,启屏更换,风险很高,非专业成功率百分之十

网友:
背光灯条坏了

网友:
屏坏了,Y相短路,看看是双Y还是单Y。双Y可以用撕Y大法。单Y就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