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珀思特DX10便携式点焊机开箱拆解测试

楼主(2021-06-18):
一直以来手里都缺个点焊机,焊电池什么的都是拿烙铁弄,一直就那么凑合着……前两天逛淘宝,看中了这款珀思特的便携式点焊机,遂下手(小二百块钱)……现在终于到货了东西整体做的比较正规,连纸质的说明书都有,还细心的送了砂纸和一些试用的镍带,不错。

主机外面有层防静电袋子,说起包装不知道是该表扬卖家还是批评卖家,我收到的这个点焊机,里外一共包了六层,从外到里分别是:快递黑色胶袋、泡泡袋、纸盒、泡泡袋、纸盒、防静电袋……表扬卖家吧,是因为包装的非常稳妥;批评卖家吧,是因为这有点不环保吧?

主机外壳是铝合金的,方方正正,比较敦实,拿在手里挺有分量的

顶部接口,左起是USB输出(可以当充电宝用)、Type-C充电、调整数值加减、开机关机/功能选择按钮,EC-5大电流输出端子

底部蚀刻的信息,当充电宝时输出有2.4A,充电电流有2A,我买的这个是10600mAh版本的,电池组标称内阻0.5mΩ,充满电可以点1000次左右,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5300mAh的,电池内阻1mΩ,充满电可以点大约500次;两者之间的区别除了续航,主要在点焊镍带的厚度,10600的可以点0.3mm及以内的镀镍钢带,5300的可以点0.2mm及以内的镀镍钢带。

开机LOGO,屏幕是一块OLED屏,显示效果不错,不过因为相机拍OLED屏效果不太好,实际还是挺好看的

待机状态,屏幕可以显示延迟时间(0.5s~2.5S,步进0.1s)、输出功率档位(1~20档,步进1档,档位数字越大输出电流越大)、电池电量、电池电压、输出/充电电流,很详细也很直观

主机配套的焊笔,6mm的实心氧化铝铜棒,笔长10cm,线材长度30cm,笔和线材之间是焊接的。实际使用起来,总体感觉略短了一点点,不过短一点也是有利于大电流通过,鱼和熊掌吧

EC-5接口,金灿灿的,可以打戒子

线材是8AWG的,很粗

测试一下USB输出,实际输出2.2A左右,与标称的2.4A略有减小

随机附带的纸质版说明书

电池电压3.86V的时候,充电电流1.86A,还行

拆下面板,就可以直接抽出板子

一大块板子焊着一大坨电池

OLED屏幕

通过排针和主板相连

板子上全是堆锡和铜排,一切都是为了大电流通过

主控采用的新唐的51单片机MS51FB9AE,用以控制按键、屏显和MOS

MS51FB9AE的摘要

MS51FB9AE的规格

MS51FB9AE的引脚定义

MOS采用了英飞凌的4N04R8,也就是IPLU300N04S4-R8,单颗的规格是40V 300A,很强大。最近因为疫情的原因,各种芯片都缺货,我这个是等了好几天才发货,卖家那边也在等芯片投产。芯片丝印比较浅,相当的不好拍,只好弄点白色的硅脂涂上去,再擦掉,这样丝印就能看清楚了

IPLU300N04S4-R8的规格摘要

板子的背面,也有三颗IPLU300N04S4-R8,总共6颗,系统的冗余很大

充电+升压的芯片采用了IP5407,可以2A充电,2.4A升压后放电,规格和前面底板蚀刻的规格一样

IP5407的规格摘要

光耦用了夏普的PC817

电池组是由两片5300mAh的软包动力锂组成的

下面开始做点焊测试,底板用了一片不锈钢的平角片,然后点焊不同厚度的镀镍钢带,具体参数请看图片里的标注

点焊完成后取下镍带的样子,取的方法是先用手撕,撕不下来就用钳子拽,拽不下来就用钳子卷下来

镀镍钢带的测试结果,绿色底纹的是测试合格,橙色底纹的是不合格;
合格的标准是用手用力撕,撕不下来,必须用钳子拽或者卷下来;
不合格的标准是用手用力撕能撕下来。
实测这个10600版本的点焊机能力很充沛,低档位就可以解决0.2mm及以下的镀镍钢带,手里没有0.3mm的镍带,按照表格里的能力估计,0.3mm肯定没问题

下面测试一下纯镍带,点焊的时候,各种带的导电率越好越难点焊,手里正好有纯镍带,所以也一起测试一下
具体参数请看图片里的标注

点焊完成后取下镍带的样子,取的方法是和前面一样,先用手撕,撕不下来就用钳子拽,拽不下来就用钳子卷下来

纯镍带还是有点硬骨头的意思,需要的档位都比镀镍钢带大不少。

最后做个极限测试吧,点铝片,这个有点高难度,大家都知道铝不是那么好点焊的,一般来说得工厂里的那种大机器才可以做的好。
左边是一小片厚度0.15mm左右的铝片(模拟锂电池的铝极耳,不能太大),表面用砂纸清理干净了氧化物;右边是0.2mm的铝镍复合带,就是一面镍一面铝的,点焊的时候两面铝贴在一起,然后点镍的那面。点之前需要清理一下焊笔的头子,铝片和铝镍复合带也要擦干净,都是弄得越干净越好。

剪这些镍带什么的,推荐用这种铁皮剪刀

剪镍带铝片什么的喀嚓喀嚓的,非常好用

开到20档,最高档位了,每个焊点要点两次,点成这样

撕下来之后,有两个焊点穿了,另外两个正常。如果每个焊点第二次点的时候适当减小功率,应该会有比较好一点的效果。点铝片如果点一次只有一个焊点能点住,可以换个位置继续点,只要形成几个有效焊点一样能用。

到此珀思特 DX10便携式点焊机拆机+测试就算完成了,时间有限,测试+行文比较匆忙,如有疏忽遗漏还望大家斧正海涵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午后的沙发格外舒服

网友A:
罪过罪过,元老又来放毒了!我摸了摸口袋,明天的早餐钱都没有。。。。

网友:
前排喝汽水围观陈总啪啪啪

网友:
啪啪啪啪啪啪吸引我进来
不错不错,值得进来

网友:
关键字是啥,tb没找到

网友:
能焊些什么?角铁?钢管?

网友:
又进新设备了,准备研发大项目的节奏

网友:
好玩啊!包邮要了!

网友:
其实就和汽车应急启动电源类似,加了控制板。

网友:
我的微波炉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网友:
这个漂亮,小巧又便携。

网友:
看成小一百块钱了,

网友:
关键字:手持式点焊机便携式秀珍迷你微型18650碰焊机mini自带可充锂电池

网友:
一直很想问,焊电池为什么一定要用镍带啊?

网友:
这个好便携方便,烙铁焊电池不是好办法

网友:
就是输出插座焊点不太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罪过罪过,元老又来放毒了!我摸了摸口袋,明天的早餐钱都没有。。。。 ...

得得嗖嗖的老温,说的像真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