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夏普AN-200SC制式转换器图像缺色的维修方法

楼主(2021-06-18):
近日整理家中物品,找出一台夏普AN-200SC制式转换器,通电接上N制式的小彩电,画面色彩不正常,感觉图像中缺少绿色,因找不到该机的有关维修资料,特请教大神指点迷津。
说明:1、彩电本身是好的
         2、若是要成批更换电解电容,手中没有同种型号的电容,所以想寻求故障出现的大致范围,恳请指教。

网友:
查电容,用万用表一个一个量

网友:
特别是电解电容,是重点查的对象

楼主:
这几天有空,对数字板的过孔仔细观察和测量,没发现有问题。正如2楼nokia6100sh朋友说的,只要把那些电解电容都换掉问题一般都能解决,可手中没有那么多的电容,数字板上(上面第3幅图)共有17颗电解电容,能不能减少所换的电容呢?于是在板上找三颗容量小的电解电容,首先从C1903下手,用从台式电脑主板上拆下的10U/25V替换下4.7U/10V,上电后画面立马从白色蒙胧状态变得清晰起来,但仍旧偏色,同样再将C1901、C1902也换下,图像的色彩正常了,当然把其它电解电容都更换掉,画面的色彩会更好点。这东西毕竟有三十多年了,电容失效的可能性极大,所以很多朋友首先是更换这十七颗电容,以上方法供朋友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