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初学C语言写的RX8025T时钟程序,开源,欢迎点评和指教

楼主(2021-06-18):
这个电路原本设计是给一台机器作控制用途,下面的代码是其中计时部分,单片机是STC8G1K17+RX8025T+LCD1602
我以前是学汇编语言的,今年开始学C语言,
下面程序是我在学习过程中不断修改积累下来的,程序里存在一些是测试用途的代码, 程序里参照和用到他人的代码在注释那作了说明
我新手的,写得很啰嗦,希望指教。

        #include<stc8g.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w1 = P3^1;
        sbit sw2 = P3^2;
        sbit sw3 = P3^3;
        sbit sw4 = P3^4;
        sbit sw5 = P3^5;
        sbit sw6 = P3^6;
        sbit sw7 = P3^7;

        sbit SWEN = P1^6;  //按键选通口
    sbit LED_P31 = P3^1;        // 低电平发亮

         sbit RUN_TST= P5^4; //检测输入,低电平时确认有测试动作
    sbit OUT1 = P5^5; //第1路输出  高电平时接通
    sbit BUZ = P3^0;   //报警输出,为0时有响声
        sbit POW_TST = P1^7;  //电压过低检测输入,输入为低电平时即电压过低

   sbit LCD_D0  =  P1^2;
   sbit  LCD_D1  =  P1^3 ;
   sbit  LCD_D2  =  P3^2 ;
   sbit  LCD_D3  =  P3^3 ;
   sbit  LCD_D4  =  P3^4 ;
   sbit  LCD_D5  =  P3^5 ;
   sbit  LCD_D6  =  P3^6 ;
   sbit  LCD_D7  =  P3^7;
   sbit  LCD_RS  =  P1^0;   //LCD1602 的 RS端  ,1-数据,0-指令
   sbit  LCD_EN  =  P1^1 ;  //LCD1602 的 E端   ,先从低变高,再变低,以确认输入数据或命令
   //-----------------------------------------------------------------------------------------
                            //iic串口控制寄存器定义         **********下面宏定义来自STC官网的例程

        #define I2C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0)  // #define又称宏定义,标识符为所定义的宏名,简称宏。
        #define I2CMS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1) //volatile的本意是“易变的”
        #define I2CMS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2)
        #define I2CSL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3)
        #define I2CSL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4)
        #define I2CSLA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5)
        #define I2CT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6)
        #define I2CR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7)
        #define I2CMSAUX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8)

       sbit SDA = P1^4;
       sbit SCL = P1^5;

          unsigned char xdata I2C_ADDR1; //I2C从器件的硬件地址存放点
          unsigned char xdata I2C_ADDR2; //I2C从器件的数据地址首址存放点
          unsigned char xdata I2C_X;  //I2C数据每次存放或取出个数,最大16字节
          unsigned char xdata I2C_i=0; //主器件的数据地址首址
   //--------------------------------------------------------------------------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8)         //ADC转换控制寄存器定义

         unsigned char xdata LCD1602RAM1[2][16]={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LCD1602的缓存,初始值是空格20H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

         unsigned char xdata I2C_1[64]={           //I2C读或写的临时缓存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xdata kkeysta[7] ={    //全部按键的当前状态
                            1,1,1,1,1,1,1,
           };

           signed char xdata SWJC1=0;   //用于按键位置计数,带符号整形,用以小于0的计数判断

         //---------------------时间存放 每个变量存放一个BCD数

          unsigned char xdata SEC1;   //秒个位
          unsigned char xdata SEC10;   //秒十位
          unsigned char xdata MIN1=0;    //分个位
          unsigned char xdata MIN10;    //分十位
          unsigned char xdata HOUR1;   //时个位
          unsigned char xdata HOUR10;   //时十位
          unsigned char xdata DAY1;     //日个位
          unsigned char xdata DAY10;     //日十位
          unsigned char xdata MONTH1;         //月个位
          unsigned char xdata MONTH10;         //月十位
          unsigned char xdata YEAR1;     //年个位
          unsigned char xdata YEAR10;     //年十位

          //-----------------------------------------------

         unsigned char bdata LCD1602RAM2;  //LCD1602的写入缓冲
         sbit LCD1602RAM2_D0= LCD1602RAM2^0;
         sbit LCD1602RAM2_D1= LCD1602RAM2^1;
         sbit LCD1602RAM2_D2= LCD1602RAM2^2;
         sbit LCD1602RAM2_D3= LCD1602RAM2^3;
         sbit LCD1602RAM2_D4= LCD1602RAM2^4;
         sbit LCD1602RAM2_D5= LCD1602RAM2^5;
         sbit LCD1602RAM2_D6= LCD1602RAM2^6;
         sbit LCD1602RAM2_D7= LCD1602RAM2^7;

            unsigned int xdata nsec1=0;        //用于闪烁显示的时间计数

           unsigned char fabc1 = 0; //计数标志
          unsigned char xdata SW7_S1=0;         //按键SW7的长按标志1
          unsigned int xdata SW7_S2=0;         //按键SW7的长按计时
          //-------------------------------------------------------------
           void keysm();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cl();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SWABC1();   //时间数值调整函数
           void SET_RTC();   //设置好的数据保存到RX8025T
         //**************************************************************************
         void LCD_SC1();     ////全屏显示数据写入程序
         void SCXL();    //LCD闪烁显示操作
        //----------------------
        void RX8025T_BCD();   //BCD数据转换成两字节        ,RX8025读出的数分离出两字节BCD数

         //---------------------------------

         void LCD1602ZL();  //LCD1602指令写入函数
           void LCD1602SZ();  //LCD1602数据写入函数
         void LCD1602CCH();  //LCD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LCD1602SC();        //LCD1602全屏写入函数

        //------------------------------------------------------
                void I2C_RX();   //I2C多字节读出,1到16字节
        void I2C_TX();   //I2C多字节写入,1到16字节
        //--------------------------------------------------
          void rx8025t_RX();   //RX8025T读出函数
          void rx8025t_TX();   //RX8025T写入函数
           void I2C_1_CLR();   //缓存数据清除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函数声明        ,延时函数
          void Delay60us();         //60us延时,用于LCD1602写入数据
          void SecJC();         //定时执行操作(里面嵌套需要定期执行操作的函数,最短定期时间是1ms)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自定义变量 ,L是长整型的意思   这段代码源自 STC官网例程

         void main()
        {

    P0M0=0x00;
        P0M1=0x00;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OUT1=0;
     BUZ=1;
         LED_P31=1;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 0x04;
        P_SW2 =0x80;                //D7位控制访问扩展SFR特殊寄存器        ,D4 D5位控制选用某端口做I2C的SCL SDA
        //I2C初始设置
         I2CCFG=0xE0;   // I2C允许和速度控制寄存器
         I2CMSST=0x00;

        LCD1602CCH();                //LCD1602初始化

    EA = 1; //中断使能

         //主函数//********************
        while (1)       //下面重复循环
        {

          SecJC();        //计数和BCD转换函数
           LCD1602SC();           //LCD1602全屏写入函数
           LCD_SC1();     //数据显示程序 1
           keycl();         //按键处理函数

          }
          }
         ////////////////***********************

          /*计数*/

         void SecJC()         //定时执行操作(里面嵌套需要定期执行操作的函数,最短定期时间是1ms)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 0;   // 1ms计数到1秒
         static unsigned long nsec = 9999;   // 秒计数
         if(fabc1==1)
         {
         fabc1 =0;   //清计数标志

         cnt++;
        if(cnt>=100)
        {
            cnt=0;
           nsec--;                                        //段用于测试和显示正在计时
                         LCD1602RAM1[1][3] = (nsec%10)+0x30;                //个位
                LCD1602RAM1[1][2] = (nsec/10%10)+0x30;           //十位
                LCD1602RAM1[1][1] = (nsec/100%10)+0x30;         //百位
                LCD1602RAM1[1][0] = (nsec/1000%10)+0x30;         //千位
          if(SWJC1==0)                 //          ---只有设置键没按下时才读出时钟数
          {
            rx8025t_RX();   //RX8025T读出函数
               RX8025T_BCD();        //RX8025T时钟BCD数据转换成两字节
           }
          }
          nsec1++;    //用于闪烁显示的计数
          if(nsec1>800)
          {
                nsec1=0;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Timer2() interrupt 12
                {

        fabc1=1;   //设置计数标志为1
                 keysm();   //按键扫描函数

                    }

          //************************************以下是按键程序**************************************
                 ///////////////////////////////////////////////////////

          //按键扫描函数        1行7个键 【按键扫描和处理函数参照书本《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119页】

          void keysm()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ush1;   //暂时存放按键端口此前的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xdata keybuf[7] = {   //1行7个键 7个缓冲字节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SWEN=0;
           push1=P3;          //暂时保存P3口原来的值  ,这里用P3口作按键扫描输入
           P3=0xff;

                                //将一行的8个键值移入缓冲区
                keybuf[0]=(keybuf[0]<<1)|sw1;
                keybuf[1]=(keybuf[1]<<1)|sw2;
                keybuf[2]=(keybuf[2]<<1)|sw3;
                keybuf[3]=(keybuf[3]<<1)|sw4;
                keybuf[4]=(keybuf[4]<<1)|sw5;
                keybuf[5]=(keybuf[5]<<1)|sw6;
                keybuf[6]=(keybuf[6]<<1)|sw7;

                //消抖和更新键值

                for(i=0; i<7;i++)          //每行7个键
                {
                if((keybuf[i] & 0x0f) == 0x00)        //移入的键值 与  0x0f,如果是4次都是0(按下),那就是0x00输出
                {                                                                                //如果4次都是1,那就是没按下或弹上。
                kkeysta[i] = 0;
                                                                                                 //如果其他值,那就是有抖动
           }
           else if((keybuf[i] & 0x0f) == 0x0f)
           {
           kkeysta[i] = 1;
                                                                                    //每个键的实时情况反映在keysta[行]上,
           }
           }
           P3=push1;    //恢复此前P3的值
           SWEN=1;
            }
         //---------------------------------------------------------------

                         void keycl()           //按键处理函数        【按键扫描和处理函数参照书本《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119页】

                {

          static unsigned char xdata backup[7] = {   //1行*7按键值备份的当前状态
                                            1,1,1,1,1,1,1};                 //加入static是静态局部变量,上电后只执行一次

                          //////////sw1         处理程序
                     if(backup[0] != kkeysta[0])         //如果本次按钮值与上一次不同,那执行下一句,否则就跳过到下一组
                {
                         if(backup[0] == 0)         //如果按键值是0,那就是有按下,那执行一下句操作,
                         {
                     SWJC1--;               //按键减计数,显示闪烁位置右移*************
                         if(SWJC1<0)
                         {SWJC1=6;}

                         }
                        backup[0] = kkeysta[0];   //更新备份
                        }

                        //////////sw2 处理程序

                          if(backup[1] != kkeysta[1])
                {
                         if(backup[1] == 0)
                         {
                      SWJC1++;               //按键加计数,显示闪烁位置左移*************
                         if(SWJC1>=7)
                         {SWJC1=0;}

                         }
                        backup[1] = kkeysta[1];   //更新备份
                        }

                           //////////sw3 处理程序

                          if(backup[2] != kkeysta[2])
                {
                         if(backup[2] == 0)
                         {
                     //LED_P31 = ~LED_P31;                           //测试语句  //***这条就是SW3对应执行的内容
                         SWABC1();   //时间数值调整函数
                         }
                        backup[2] = kkeysta[2];   //更新备份
                        }

                   //////////sw4   处理程序

                          if(backup[3] != kkeysta[3])
                {
                         if(backup[3] == 0)
                         {
                     //LED_P31 = ~LED_P31;                           //测试语句  //***这条就是SW3对应执行的内容
                         SET_RTC();           //设置好的数据保存到RX8025T
                         }
                        backup[3] = kkeysta[3];   //更新备份
                        }
                   //////////sw5  处理程序

                          if(backup[4] != kkeysta[4])
                {
                         if(backup[4] == 0)
                         {
                     LED_P31 = ~LED_P31;                           //测试语句  //***这条就是SW4对应执行的内容

                         }
                        backup[4] = kkeysta[4];   //更新备份
                        }

                   //////////sw6 处理程序

                          if(backup[5] != kkeysta[5])
                {
                         if(backup[5] == 0)
                         {
                     LED_P31 = ~LED_P31;                           //LED灯取反   测试语句
                         SWJC1=0;     // SWJC1计数置0,退设置操作

                         }
                        backup[5] = kkeysta[5];   //更新备份
                        }

                        //////////sw7 处理程序

                          if(backup[6] != kkeysta[6])
                {
                         if(backup[6] == 0)
                         {

                         I2C_1_CLR();     // 缓存数据清除
                         }

                        backup[6] = kkeysta[6];   //更新备份
                        }

                        //sw7 长按处理程序
                        if(kkeysta[6]==0)
                  {
                  SW7_S1=1;  //如果sw7按下那就置位标志作计时用

                   }
                   if(kkeysta[6]==1)
                   {
                        SW7_S1=0;          //如果SW7弹开,那标志关闭
                        SW7_S2=0;     //清除计时
                        //BUZ=1;                //测试语句
                        //LED_P31 =1;          //熄灭LED          测试语句
                        }
                   }

          //---------------------------------------------------------

                //************************************以上是按键程序********************

                void Delay60us()                //@11.0592MHz          60us延时         源自stc-isp软件生成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1;
        j = 162;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延时函数,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                                                             //        延时函数 源自 STC官网例程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LCD1602指令写入 *******下面所有LCD1602操作的程序都是梁百万 参照网上前辈的程序重新编写
                        void LCD1602ZL()
                        {
                        LCD_RS=0;
                        LCD_EN=1;
                   LCD_D0=LCD1602RAM2_D0;
                   LCD_D1=LCD1602RAM2_D1;
                   LCD_D2=LCD1602RAM2_D2;
                   LCD_D3=LCD1602RAM2_D3;
                   LCD_D4=LCD1602RAM2_D4;
                   LCD_D5=LCD1602RAM2_D5;
                   LCD_D6=LCD1602RAM2_D6;
                   LCD_D7=LCD1602RAM2_D7;
                    LCD_EN=0;                 //E,下降沿,让LCD读取
                        Delay60us();  //延时80us

                        }

                 //LCD1602数据写入
                        void LCD1602SZ()
                   {
                         LCD_RS=1;
                        LCD_EN=1;
                   LCD_D0=LCD1602RAM2_D0;
                   LCD_D1=LCD1602RAM2_D1;
                   LCD_D2=LCD1602RAM2_D2;
                   LCD_D3=LCD1602RAM2_D3;
                   LCD_D4=LCD1602RAM2_D4;
                   LCD_D5=LCD1602RAM2_D5;
                   LCD_D6=LCD1602RAM2_D6;
                   LCD_D7=LCD1602RAM2_D7;
                    LCD_EN=0;  //E,下降沿,让LCD读取
                         Delay60us();  //延时80us

                        }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1602CCH()
                        {

                        LCD1602RAM2=0;
                        delay_ms(15);          //延时15毫秒
                        LCD1602RAM2=0x38;  //;16行*2,5*8
                        LCD1602ZL();         //写入指令
                   delay_ms(5);          //延时5毫秒
                   LCD1602RAM2=0x38;  //;16行*2,5*8
                        LCD1602ZL();         //写入指令
                   delay_ms(5);          //延时5毫秒
                   LCD1602RAM2=0x08; // 关显示
                   LCD1602ZL();         //写入指令
                   delay_ms(1);          //延时1毫秒
                  LCD1602RAM2=0x01;        //清屏
                   LCD1602ZL();         //写入指令
                   delay_ms(5);          //延时5毫秒
                   LCD1602RAM2=0x06;        //;地址计数器AC自动加1,光标右移 *******
                   delay_ms(1);          //延时1毫秒
                   LCD1602RAM2=0x0C;        //开显示
                  LCD1602ZL();         //写入指令
                   delay_ms(1);          //延时1毫秒

                   }

                 //------------------------------------------------------------------------

              void LCD_SC1()     //全屏显示数据写入程序         把RX8025T分离出来后的BCD数据送到显示缓存,
                     {                                //跟着在显示程序void LCD1602SC()那写入到显示屏
                        LCD1602RAM1[0][0] ='2';                          //年的2
                                LCD1602RAM1[0][1] ='0';   //年的0

                        LCD1602RAM1[0][2] =YEAR10 + 0x30;  //年十位
                                LCD1602RAM1[0][3] =YEAR1 + 0x30;  //年个位

                                LCD1602RAM1[0][4] =        '/';                  //分隔符

                        LCD1602RAM1[0][5] =MONTH10 + 0x30;  //月十位
                                LCD1602RAM1[0][6] =MONTH1 + 0x30;  //月个位

                                LCD1602RAM1[0][7] ='/';                  //分隔符

                        LCD1602RAM1[0][8] =DAY10 + 0x30;  //日十位
                                LCD1602RAM1[0][9] =DAY1 + 0x30;  //日个位

                                LCD1602RAM1[0][10] ='/';                  //分隔符

                        LCD1602RAM1[0][11] =HOUR10 + 0x30;  //时十位
                                LCD1602RAM1[0][12] =HOUR1 + 0x30;  //时个位

                                LCD1602RAM1[0][13] =':';                  //分隔符

                        LCD1602RAM1[0][14] =MIN10 + 0x30;  //分十位
                                LCD1602RAM1[0][15] =MIN1+0x30;  //分个位

                        //LCD1602RAM1[1][0] =1+0X30;
                                //LCD1602RAM1[1][1] =1+0X30;

                       // LCD1602RAM1[1][2] =        1+0X30;
                          //LCD1602RAM1[1][3] =        1+0X30;

                                LCD1602RAM1[1][4] =        0X20;

                        LCD1602RAM1[1][5] =0X20;
                                LCD1602RAM1[1][6] =0X20;

                                LCD1602RAM1[1][7] =        0X20;

                        LCD1602RAM1[1][8] = 0X20;
                                LCD1602RAM1[1][9] =        0X20;

                                LCD1602RAM1[1][10] = 0X20;

                        LCD1602RAM1[1][11] = 0X20;

                                LCD1602RAM1[1][12] =0X20;
                                LCD1602RAM1[1][13] =0X20;
                        LCD1602RAM1[1][14] =SEC10+0X30;  //秒十位

                                LCD1602RAM1[1][15] =SEC1+0X30;  //秒个位

                                SCXL();    //LCD闪烁显示操作        //        调用大于0.6秒就对应键计数给对应缓存填上0X20
                             }

                          void I2C_1_CLR()   //缓存数据清除
                          {
                           unsigned char i=8;

                          while(i--)
                          { I2C_1[i]=0x00;         }
                           }
                         //---------------------------------------------------------------

                        // LCD1602全屏显示程序,16字*2行

                  void LCD1602SC()
                   {
                   unsigned char i=16;          //每行的个数计数
                   unsigned char x=0;                 //行数
                   unsigned char y=0;                //列数

                   LCD1602RAM2=0x80;   //这个是LCD第1行的地址
                   LCD1602ZL(); //以地址/指令形式发送到LCD1602

                   while(i--)
                   {
                   LCD1602RAM2=LCD1602RAM1[0][y];
                   LCD1602SZ(); //以数据形式发送到LCD1602
                   y++;
                   };

               LCD1602RAM2=0xC0;   //这个是LCD第2行的地址
                   LCD1602ZL(); //以地址/指令形式发送到LCD1602
                   i=16        ;                 //每行的个数计数
                   y=0;        //每行的个数
                   while(i--)
                   {
                   LCD1602RAM2=LCD1602RAM1[1][y];
                   LCD1602SZ(); //以数据形式发送到LCD1602
                   y++;
                   };
                   }

                //----------------------------------------------

                 void SCXL()    //LCD闪烁显示操作          用于设置时某位的显示闪烁
                   {
                   if(SWJC1>=1)
                   {
                        if(nsec1>600)          //大于0.6秒就在对应位置空格  SWJC1中设置按键对应数
                        {
                        if(SWJC1==1)
                        {
                        LCD1602RAM1[0][15]=0x20;
                        }

                        if(SWJC1==2)
                        {
                        LCD1602RAM1[0][14]=0x20;
                        }

                        if(SWJC1==3)
                        {
                        LCD1602RAM1[0][12]=0x20;
                        LCD1602RAM1[0][11]=0x20;
                        }
                        if(SWJC1==4)
                        {
                        LCD1602RAM1[0][9]=0x20;
                        LCD1602RAM1[0][8]=0x20;
                        }
                        if(SWJC1==5)
                        {
                        LCD1602RAM1[0][6]=0x20;
                        LCD1602RAM1[0][5]=0x20;
                        }
                        if(SWJC1==6)
                        {
                        LCD1602RAM1[0][3]=0x20;
                        LCD1602RAM1[0][2]=0x20;
                        }

                         else;
                        }
                        }
                        }

                   //--------------------------------------------------------

           //   硬件I2C串口        程序        参照STC官方文档有关I2C硬件操作的程序,由梁百万重新编写
                                                   //下面的I2C读写函数可以读写8位地址的器件,如24C01~24C16, DS1307,RX8025T
           //变量说明
            //unsigned char xdata I2C_ADDR1     ;从器件的硬件地址
                //unsigned char xdata I2C_ADDR2     ;从器件的数据地址首址
                //unsigned char xdata I2C_X;    数据每次存放或取出的字节数,1到256字节
                //unsigned char xdata I2C_i; //主器件缓存的数据地址首址        (1维数组的个数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xdata I2C_1[16]        // 主器件缓存 ,用变量I2C_i作位置计数

                   //I2C多字节写入,1到16字节

                 void I2C_TX()   //I2C多字节写入,1到16字节
                {
                 I2C_i=0;        //主器件缓存的数据地址首址
                             //第1步,起始+发送硬件地址+接收ACK
                  I2CTXD=I2C_ADDR1; //从器件的硬件地址
                  I2CMSCR=0x09;  //此命令是 START+SDATA+ACK

                  while (!(I2CMSST & 0x40));   //检查是否发送完成
          I2CMSST &= ~0x40;

                      //第2步,发送从器件的数据地址首址+接收ACK
                   I2CTXD=I2C_ADDR2;   //从器件的数据地址首址
                   I2CMSCR=0x0a;   //此命令是SDATA+ACK

                   while (!(I2CMSST & 0x40));  //检查是否发送完成
           I2CMSST &= ~0x40;

                 while(I2C_X--)          //第3步,主器件的缓存上写入多个数据到从器件
                 {
                   I2CTXD=I2C_1[I2C_i];//主器件缓存的数据地址首址
                   I2CMSCR=0x0a;   //此命令是SDATA+ACK

                   while (!(I2CMSST & 0x40));        //检查是否发送完成
           I2CMSST &= ~0x40;
                   I2C_i++;   //主器件缓存的数据地址加1
                  }
                        //第4步,发送停止信号命令
                  I2CMSCR=0x06;   //停止信号命令

                  while (!(I2CMSST & 0x40));  //检查是否发送完成
          I2CMSST &= ~0x40;
          I2CMSST &= ~0x40;
                  }

                  //--------------------------------------------------

                   //I2C多字节读出,1到16字节

                  void I2C_RX()   //I2C多字节读出,1到16字节
                  {

                  I2C_i=0;        //主器件缓存的数据地址首址

                      //第1步,起始+发送硬件地址+接收ACK
                 I2CTXD=I2C_ADDR1; //从器件的硬件地址
                 I2CMSCR=0x09;  //此命令是 START+SDATA+ACK
                  while (!(I2CMSST & 0x40)); //检查是否发送完成
          I2CMSST &= ~0x40;

                             //第2步,发送从器件的数据地址首址+接收ACK
                   I2CTXD=I2C_ADDR2;   //从器件的数据地址首址
                   I2CMSCR=0x0a;   //此命令是SDATA+ACK

                   while (!(I2CMSST & 0x40));  //检查是否发送完成
           I2CMSST &= ~0x40;

                  I2C_ADDR1++;  //对硬件地址由写入改成读出,  地址数据D0位是1为读,0为写
                               //第3步,再次发送,起始+发送硬件地址 读+接收ACK
                  I2CTXD=I2C_ADDR1; //从器件的硬件地址
                  I2CMSCR=0x09;  //此命令是 START+SDATA+ACK

                  while (!(I2CMSST & 0x40));   //检查是否发送完成
          I2CMSST &= ~0x40;

                  while(I2C_X--)          //第4步,读出多个数据并存放到缓存上
                 {
                  I2CMSCR=0x0b; //此命令是 接收数据+发送ACK
                  while (!(I2CMSST & 0x40)); //检查是否发送完成
          I2CMSST &= ~0x40;

                  I2C_1[I2C_i]=I2CRXD        ;  //读出后要传送到需要的寄存器
                  I2C_i++;   //主器件缓存的数据地址加1
                  }
                                 //第5步,发出非应答信号NACK,
                   I2CMSCR=0x0c; //此命令是 接收数据+发送NACK

                   while (!(I2CMSST & 0x40));        //检查是否发送完成
           I2CMSST &= ~0x40;

                          //第6步,停止
                  I2CMSCR=0x06;   //停止信号命令
                  while (!(I2CMSST & 0x40)); //检查是否发送完成
          I2CMSST &= ~0x40;
                  }

                 //--------------------------------------------------------

                    void rx8025t_RX()                //RX8025T读出函数
                      {
                            I2C_ADDR1=0x64;    // RX8025T硬件地址0x64, 24C04地址0ACH
                            I2C_ADDR2=0x00;          //从器件需要读出的地址首址
                            I2C_X=8;                         //需要读出的字节数
                            I2C_i=0x00;   //缓存首址
                            I2C_RX();         //读出数据
                            }

                   void rx8025t_TX()   //RX8025T写入函数
                      {
                            I2C_ADDR1=0x64;    // RX8025T硬件地址0x64, 24C04地址0ACH
                       I2C_ADDR2=0x00;          //从器件需要写入的地址首址
                            I2C_X=8;                         //需要写入的字节数
                            I2C_i=0x00;   //缓存首址
                            I2C_TX();         //写入数据
                            }

                   void RX8025T_BCD()        //BCD数据转换成两字节
                  {
                   SEC1=(I2C_1[0]) & 0x0f;        //取秒个位值
                   SEC10=(I2C_1[0] & 0xf0)/16;           //取秒十位值
                   MIN1=(I2C_1[1]) & 0x0f;        //取分个位值
                   MIN10=(I2C_1[1] & 0xf0)/16;        //取分十位值
                   HOUR1=(I2C_1[2]) & 0x0f;        //取时个位值
                   HOUR10=(I2C_1[2] & 0xf0)/16;//取时十位值
                   DAY1=(I2C_1[4]) & 0x0f;        //取日个位值
                   DAY10=(I2C_1[4] & 0xf0)/16;        //取日十位值
                   MONTH1=(I2C_1[5])& 0x0f;        //取月个位值
                   MONTH10=(I2C_1[5]& 0xf0)/16;        //取月十位值
                   YEAR1=(I2C_1[6])& 0x0f;        //取年个位值
                   YEAR10=(I2C_1[6]& 0xf0)/16;        //取年个位值
                   }

                //---------------------------------

                 //SWJC1 ,不为0时是设置键有按下,才能作加数操作

                void SWABC1()   //时间数值调整函数
           {
                if(SWJC1 != 0)          //SWJC1 ,不为0,也就是左右移位有按下时才能加数操作
                {
                if(SWJC1 == 1)           //分个位调整
                {
                 MIN1++;                 //分个位加1
                 if(MIN1>=10)
                 {
                 MIN1=0;
                 }
                 }
                if(SWJC1 == 2)           //分十位调整
                {
                 MIN10++;
                if(MIN10>=6)
                {
                MIN10=0;
                }
                }
                if(SWJC1 == 3)           //小时位调整
                {
                 HOUR1++;
                 if(HOUR1>=10)
                 {
                 HOUR10++;
                 HOUR1=0;
                 }
                 if(((HOUR10*10) + HOUR1) >= 24)   //计算个位和十位总数是否大于24小时
                 {
                 HOUR10=0;
                 HOUR1=0;
                 }
                 }
                 //---------------------------------------------------------------//
                 if(SWJC1 == 4)           //日数调整
                 {
                 DAY1++;
                 if(DAY1>=10)
                 {
                  DAY10++;
                  DAY1=0;
                  }
                  //--------------------日数设置对应月数最大值的计算
                  switch((MONTH10*10)+MONTH1)
                  {
                  case 1:if(((DAY10*10)+DAY1)>=32) {DAY10=0;DAY1=1;} break;
                  case 3:if(((DAY10*10)+DAY1)>=32) {DAY10=0;DAY1=1;} break;
                  case 5:if(((DAY10*10)+DAY1)>=32) {DAY10=0;DAY1=1;} break;
                  case 7:if(((DAY10*10)+DAY1)>=32) {DAY10=0;DAY1=1;} break;
                  case 8:if(((DAY10*10)+DAY1)>=32) {DAY10=0;DAY1=1;} break;
                  case 10:if(((DAY10*10)+DAY1)>=32) {DAY10=0;DAY1=1;} break;
                  case 12:if(((DAY10*10)+DAY1)>=32) {DAY10=0;DAY1=1;} break;
                  case 4:if(((DAY10*10)+DAY1)>=31) {DAY10=0;DAY1=1;} break;
                  case 6:if(((DAY10*10)+DAY1)>=31) {DAY10=0;DAY1=1;} break;
                  case 9:if(((DAY10*10)+DAY1)>=31) {DAY10=0;DAY1=1;} break;
                  case 11:if(((DAY10*10)+DAY1)>=31) {DAY10=0;DAY1=1;} break;
                  case 2: if(((YEAR10*10)+YEAR1)%4 ==0)
                  {
                  if(((DAY10*10)+DAY1) >= 30)         //闰年,那2月有29天
                    {
                        DAY10=0;DAY1=1;
                        }
                        }
                        if(((YEAR10*10)+YEAR1)%4 !=0)
                        {
                    if(((DAY10*10)+DAY1) >= 29)   //非闰年,那2月有28天
                    {
                     DAY10=0;DAY1=1;
                         }
                         }
                           break;

                  default:break;
                     }
                   //-------------------------------
                  }
                   //--------------------------------------------------------------

                  if(SWJC1 == 5)           //月数调整
                  {
                   MONTH1++;
                   if(MONTH1>=10)
                   {
                   MONTH10++;
                   MONTH1=0;
                   }
                   if(((MONTH10*10)+MONTH1) >= 13)
                   {
                   MONTH10=0;
                   MONTH1=1;
                   }
                  switch((MONTH10*10)+MONTH1)
                  {
                  case 4:if(((DAY10*10)+DAY1)>=31) {DAY10=3;DAY1=0;} break;      // 如果月数调整到是4.6.9.11,那要回头计算日数是否大于30
                  case 6:if(((DAY10*10)+DAY1)>=31) {DAY10=3;DAY1=0;} break;
                  case 9:if(((DAY10*10)+DAY1)>=31) {DAY10=3;DAY1=0;} break;
                  case 11:if(((DAY10*10)+DAY1)>=31) {DAY10=3;DAY1=0;} break;
                  case 2: if(((YEAR10*10)+YEAR1)%4 ==0)
                  {
                  if(((DAY10*10)+DAY1) >= 30)         //闰年,那2月有29天   //如果月数调整到是2月,那要回头计算日数是否大于28/29
                    {
                        DAY10=2;DAY1=9;
                        }
                        }
                        if(((YEAR10*10)+YEAR1)%4 !=0)
                        {
                    if(((DAY10*10)+DAY1) >= 29)   //非闰年,那2月有28天
                    {
                     DAY10=2;DAY1=8;
                         }
                         }
                           break;

                  default:break;
                     }
                   }
                   //----------------
                   if(SWJC1 == 6)           //年数调整
                   {
                   YEAR1++;
                   if(YEAR1>=10)
                   {
                   YEAR10++;
                   YEAR1=0;
                   if(YEAR10>=10)
                   {
                   YEAR10=0;
                   }
                   }
                   if(((YEAR10*10)+YEAR1)%4 !=0)          //如设置是非闰年,那要回头看看和处理2月份的日数是否大于28
                   {                                                                                                    //
                    if(((DAY10*10)+DAY1) >= 29)   //非闰年,那2月有28天
                    {
                     DAY10=2;DAY1=8;
                         }
                         }
                        }
                   //-----------------------------------------
                  }

                 }

                 void SET_RTC()           //设置好的数据保存到RX8025T
                 {
                  if(SWJC1 != 0)         //需要在只有按下过数值设置时才把数值存回到RX8025T
                  {
                  I2C_1[1] = ((MIN10*16) + MIN1);                //把两个BCD数合并成一个字节
                  I2C_1[2] = ((HOUR10*16) + HOUR1);
                  I2C_1[4] = ((DAY10*16) + DAY1);
                  I2C_1[5] = ((MONTH10*16) + MONTH1);
                  I2C_1[6] = ((YEAR10*16) + YEAR1);
                  I2C_1[0] =0;
                  rx8025t_TX();   //RX8025T写入函数
                  SWJC1=0;    //存放好数据后就退出设置
                  }
                  else;
                  }

网友:
厉害了,楼主推荐一下相关书籍吧,看看能不能学了

网友A:
啰嗦点倒是不怕,关键是这结构…老哥这C语言和汇编不太一样,这种写法叫做main神……不是不能用就是不规范啊……虽然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啰嗦点倒是不怕,关键是这结构…老哥这C语言和汇编不太一样,这种写法叫做main神……不是不能用就是不规范 ...

新手,能写出来对我来说已是很满足了,张就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能写出来对我来说已是很满足了,张就下

新手?我熟悉的也就你和那个杨小强什么的能撸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我熟悉的也就你和那个杨小强什么的能撸汇编……

论坛里的汇编大神很多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我熟悉的也就你和那个杨小强什么的能撸汇编……

@hit00 版主也是汇编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t00 版主也是汇编牛人

说真的这些个版主啥的我还真不怎么熟悉,或者说不知道谁是版主…

网友:
满满的汇编风

网友C:
能做个LED就好了

楼主:
我一开始就是汇编起步的,估计以后改不了这个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做个LED就好了

今晚在考虑一个LED显示的,带倒计时功能,用在厨房里, 暂时设想是 用4位*2行显示,第一行显示倒计时,第二行显示实时时间。用EC11旋转编码器调时间。

网友(2023-09-12):
程序我复制编译了一下,没报错。我打算研究一下RX8025T的用法。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