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电蚊拍,猜哪个是雅格,想换电池

楼主(2021-06-18):
电池不给力了,充一次用两天,也许是蚊子太多。想换锂电池,18650有点大,18500?原铅酸电池4V,锂电池电压是不是有点低?

网友:
不能长时间充电,电池干了,每格加10ml蒸馏水,再试试,要换锂电池建议加专门的转灯充电器,怕爆炸!

网友:
5号电池14500或者手机电池都可以,电压差不了多少,锂电设计3.7v最高4.2v,铅酸电池设计4v最高4.8v吧,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
铅酸电池的为雅格,换18650加个充电板,可以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买志高电蚊拍了,29元包邮直接锂电池充电不香吗

网友:
大家都改了锂电

网友:
这个必须改锂电

网友:
自己动手,买一块4.2V充电板,装在电蚊拍插头的位子,原板两个指示灯用两个发光二极管接好安在同位置,接好18650电池,即美观又好用。

网友:
换锂电把插头去掉就能放下18650了,插脚挡片切掉后面保留面板,用AB胶粘回去堵住漏洞就好,换锂电顺便改4056充电,也可以在插卡机等废旧设备找锂电充电电路,切下板子塞进去。

网友:
楼主再找一个相同规格的电容并上去,然后再把倍压整流电路与那个大的无级高压电容之间串联、并联的电阻给去掉,原来用电阻串联的地方用一根细铜线直连~!

网友:
家里旧的刚改锂电,又买了把新的,旧的也是吃灰货了

网友:
明显第一张是雅格的,电池槽不一样

网友:
换18650,用充电宝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买志高电蚊拍了,29元包邮直接锂电池充电不香吗

29贵了,鼎能之前才14.9持续两三个月。

网友:
一个锂电池 加一个锂电充电保护一体板搞定 然后是个手机5v充电器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我在小区垃圾桶旁边捡到一个,回家看看也是电池坏了,没有上锂电池,我直接用了一节9 v叠层电池很好用,

网友B:
一个是雅阁,一个是八路凑吧凑吧就是八哥轧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雅阁,一个是八路凑吧凑吧就是八哥轧路

早发现了,你是段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