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手贱给戴尔电脑BIOS设置了Asset Tag,现在无法修改了

楼主(2021-06-18):
看到security菜单里有个Asset TAG,随手设置了一个信息,然后这个选项就消失了,之后没有保存BIOS设置退出,重新进入BIOS,发现还是找不到这个选项,无法清除。之后在Main菜单里有找到,但是无法修改了,原来是一次性的。查了一下说这个是资产标签的意思,可用于企业标记资产编号之类的,个人标记物品所属物主,对电脑的正常使用没有影响,就是会在开机界面的LOGO上显示你设置的TAG信息。

网友:
恢复得出厂设置???

网友:
那东西要开工厂模式才能改,或者用编程器也可以。不过无论设成什么对使用都影响,可以理解成一个你自定义的序列号

网友:
吃饱了撑的吧?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情况,以前没注意过。

网友:
下个最新的主板BIOS安装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