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单片机真坑爹

楼主(2021-06-18):
N年前买的3片89C52,一直是用一片,剩下两片一直放着,其中一片已经下载好流水灯程序然后一直放着,另一片下载了其他程序测试了一下也一直放着。前段时间想写个程序玩玩,但是死活下载不进去,也检测不到单片机,换了备用的两片也一样。下载好流水灯的那片流水灯效果正常,但就是检测不到单片机。万用表测量下载端都是通的。感觉好坑啊,我都怀疑是不是STC有什么时间限制的,到时间就把这些片子废了。

##已经解决,是最新版下载软件坑爹,三片都没问题,更新下载软件后就坑爹,已换回旧版

网友:
我的IAp好像也这样啊,刷不进固件

网友A:
低版本下载软件试试

有时候就是这样,片子没问题,后面又能正常了

网友B:
你这种情况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过我遇到过一块stc15w104下载程序进去后过几天就丢程序的,重新下载后过几天后还会丢失.

网友C:
你为什么不怀疑下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过我遇到过一块stc15w104下载程序进去后过几天就丢程序的,重新下载后过几天后 ...

这好坑啊,可能Flash坏了,跟手机SD卡坏一样也是丢失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不怀疑下载线?

线没问题,RXD和TXD短接,串口助手发送数据返回数据都正常。

网友:
换电脑、换串口线、换供电电源,老stc就是会有很多玄学

网友D:
大概率是下载线接触不良了,重新买新的线吧

网友:
把波特率调低!

网友:
我也有几片,就没有连上过,但54的就正常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版本下载软件试试

有时候就是这样,片子没问题,后面又能正常了

坑爹,被你说中了,其实我也怀疑过下载软件版本问题,但找了好久,不是下载来提示mscomctl.ocx丢失,就是跟最新版一样没反应。最终在官网找到老款稳定版也是mscomctl.ocx丢失,还查了解决方法最终搞定了,三片都没问题,就是下载软件更新后坑爹坑的好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是下载线接触不良了,重新买新的线吧

下载线没问题,测试过好好的,是最新版下载软件坑爹,找回旧版的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坑爹,被你说中了,其实我也怀疑过下载软件版本问题,但找了好久,不是下载来提示mscomctl.ocx丢失,就是 ...

这种产品和软件堪忧

网友:
可以去用进口芯片

网友E:
刚刚玩个流水灯就喊这个坑那个坑我觉得不是学习的态度,一会在喊芯片坑,一会又喊软件坑,刚学走路摔了一下怪路坑,第一次学单车摔倒怪自行车只有两个轮子那怎么能行呢?如果没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最好选择成品。比如学习书法,给我们拿几千几万块的毛笔我们一样写不出好字,炉火纯青的书法家拿根苇管儿也能写出漂亮的字。所以,不要管芯片,也不要怪软件,要怪只能怪自己学艺不精。没有一次次跌倒哪有最后稳健。

对于下载软件STC的51系列我用的一块普中开发板,30几块钱买的,芯片直接上开发版用普中弄得简化的下载软件,基本能保证90%的成功率。从拆的芯片来看,市面上至少有30%消费电子产品使用STC,甚至有部分工控设备上也是使用的STC,大家知道工控设备的要求。所以,踏踏实实学,不要刚刚接触遇到一点点小问题就喊这个坑那个坑,MCU到目前为止哪一款都有门槛,想入门都要翻山越岭,要这么说那个不坑呢?

网友:
我的90c516rd有时怎么下载都不行,有时就没问题,线和硬件都没问题,后来网上查询是软件太老了(4.83),换6.87S版好了。我还特意保留了老版本,试验了几次,在老版本下载不了时,换用6.87S立马下载。

网友:
如果在一块实验板上使用过不同电压的STC单片机,新任务下载失败时查找原因还要考虑芯片的供电电压,5V单片机在3.3V供电状态下是无法下载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玩个流水灯就喊这个坑那个坑我觉得不是学习的态度,一会在喊芯片坑,一会又喊软件坑,刚学走路摔了一下 ...

流水灯是下载来测试芯片的,下载在那好多年了,STC的软件既然不兼容就不要一直提示更新,更新完又坑爹,害我一度觉得芯片坏了,又准备去买。

网友:
可能楼主不知道的是STC89系列单片机根本就不支自动持检测,你要是不选择型号能检测到单片机就见鬼了,我是被坑了几个小时才知道的,15系列以后好像才支持自动检测…还有那啥单片机是没有问题的,手册也是没有问题的,C语言也是没有问题的…你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问题……一个大佬对我经常说的就是这句话…静下心来慢慢看手册看资料……遇事不决可问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