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Tp-Link AP600C-PoE Ver 1.1 拆机

楼主(2021-06-18):
处理器:AR9344
千兆交换:AR8035
5G无线:AR9582
内存:64MB-猜测
5.2G-PA:061-6659-446
2.4G-PA:SIGE-2576L-432GK

处理器

内存

5.8G & PA & SPI FLASH

2.4G PA

POE

主板背面和电感

50买来刷集客的,结果自己搞不定,还刷坏了.TTL 直接刷Breed  都搞不定。现在指示灯不亮了。
来论坛这么久做个活动,送人了需要的留个言,看好需要自己出邮费。尸体完整的。

网友A:
玩路由不是该有编程器吗 十几块的事情    软件刷机之前先备份25X  不然刷挂了 有些找不到合适的固件  就废了   备份了随便刷机都不怕   我有编程器 可以写TSOP48 和93C  94C 25X

网友:
我好像有个同款的。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路由不是该有编程器吗 十几块的事情    软件刷机之前先备份25X  不然刷挂了 有些找不到合适的固件  就废 ...

POE 有电进来,但是AP就是不启动,我自己有编程器的 XTW100 GZUTOne

网友:
把闪存拆下来,编程器重写固件试试

网友(2023-03-07):
楼主搞定了没?我手头也有一个,原版系统,拨到FAT想当路由用,结果手机死活连不上。

网友:
还挺复杂的,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