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罗技M185无线鼠标,感觉想把微动换成欧姆龙的了

楼主(2021-06-18):
一个无线鼠标,罗技的
型号:M185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鼠标底部标签上面,有优联的标志,但配套的接收器上面,没有优联的标志,是不是说明,接收器是不支持优联的

或者是接收器,尺寸比较小,无法把优联标志印刷上去了?

全家福镇楼

鼠标的底部

六角形的优联标志

拆掉一颗螺丝,就可以拆走上盖,
整个电路板,就可以尽收眼底

这个微动用起来还行
要不先用着,过段时间再换欧姆龙

电路板取出来了
PCB板上面有罗技的标志

电路板背面

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鼠标的尺寸有点小,感觉好像更适合手小的朋友使用,或者定位是偏向女士的

网友:
能用就先用吧,不能用了再换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logitech.com.cn/zh-cn/products/mice/unifying-receiver-usb.910-005238.html
你想太多了。 ...

那为什么鼠标做成优联的,
接收器不做成优联的?

难道是接收器是奸商后面自己配的,为了减成本,就用不带优联的接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鼠标做成优联的,
接收器不做成优联的?

接收器比鼠标贵系列。

网友: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大厂有很多批次,根据库存任性搭配。想验证的话下载配对软件一看便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鼠标做成优联的,
接收器不做成优联的?

一个优联接收器买20+ 他们能不换么

网友B:
这个不是商家的事情,而是罗技进一步降低成本所致,出厂即此而已。
你这已经不错了,20年之后的M185更把成本进一步压低,滚轮由光栅改为普通编码器,主板大幅缩水,无线方案也换成了和之前不同的方案,中国区特供!
这么便宜的鼠标你还想给你优联6通道?
罗技:你想的美!

网友C:
白色边的接收器是优联的,红色的可能只支持鼠标和键盘,甚至只支持鼠标
具体什么样的,以前研究过,忘了,哈哈

网友:
罗技无线就这做工啊,看到就吐血身亡系列了

网友:
买罗技3系起,比如M325。

再低了,2系,1系只有基本功能,体现不出罗技的精髓,而且1,2系也极尽体现出精简配置之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商家的事情,而是罗技进一步降低成本所致,出厂即此而已。
你这已经不错了,20年之后的M185更把成 ...

那个下掉优联是因为我国wifi的无线频率问题,互相干扰。无委不续许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色边的接收器是优联的,红色的可能只支持鼠标和键盘,甚至只支持鼠标
具体什么样的,以前研究过,忘了, ...

红色,是单通道优联,只支持单一设备,且只支持鼠标。

白色,是六通道优联,同时支持六设备,支持鼠标和键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鼠标做成优联的,
接收器不做成优联的?

开始只有白的,就是所有的鼠标键盘都配白的,后来单独鼠标配红的,套装和键盘配白的。

网友:
最便宜的标配优联收发器型号是M325?正在用着,实测手感不如M215.

网友:
185非常经典的一代产品,我也用这个好久了,经典!

网友:
降低成本的货

网友:
红圈nano的只能连一个设备。
鼠标支持优联,你可以这样想,如果又买了一个罗技无线键盘,又正好是优联接收器,就可以合并使用了,省下一个USB接口。

网友D:
哦,原来这样啊,我和撸主都是一样的,我还有一套新的没开封,看来里面也一样,那我也就没必要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原来这样啊,我和撸主都是一样的,我还有一套新的没开封,看来里面也一样,那我也就没必要打开了
...

10块包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