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做切割,最好是用那种能先固定好角磨机的架子。

楼主(2021-06-18):
我明白了。

切割一些容易活动的东西,必须解放自己的手。不能用手去操动那个电动的角磨机。否则,两者空间都是变化的。

而用带架子的固定角磨机后,那么切割片和物件的空间,顶多变一个,而不是两个。

楼主:
当然,你切割一个铁门,铁窗的,那个没有问题。因为物体是不动的。

但是,你切割一个铁管,用脚压着,其实还是会动的,

所以应该用上面这个东西,固定好角磨机,解放自己手的顶的力量。
然后铁管,或者木板,可以放到下面,不用自己手按着了。

网友:
危险的不是角磨机,而是使用者使用不当,工地用角磨机那是小事

网友:
相对保险点,不能大意

网友:
角磨机做切割机转速有点高

网友:
这类架子强度都很差的哦,还是小心一点。

网友:
你在卖卫浴的五金店买不锈钢管,要多长切多长,老板娘拿起来就切,貌似好像也有8、9年了吧,人还在

楼主:
角磨机切割,是非正常使用。无论什么板子都容易跑。

这个东西有明显价值

楼主:
这种要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