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镀锌角钢怎么防锈?

楼主(2021-06-19):
这种镀锌角钢日晒雨淋能用多少年??? 有什么简单好用的防锈方法吗? 切口处浸塑包胶感觉不错,但个人操作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

网友:
涂防锈漆,等固定好后,再喷一层聚氨脂,多一层保护层,相对会好很多。

网友:
焊接安装弄完之后喷塑? 这个简单

网友:
楼上大师喷塑的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
铁皮瓦都可以坚持个大几年不会穿孔,这种东西如果不是用50年以上的话,不需要做防锈吧?

网友:
用螺丝固定锌块

网友A:
1.切好后拿去再度一遍就可以了!!!2.如果切口晒得到太阳,那么不需要特殊处理,30年还是有保证的!

网友:
热镀锌基本上不用考虑防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切好后拿去再度一遍就可以了!!!2.如果切口晒得到太阳,那么不需要特殊处理,30年还是有保证的!
...

镀锌的质量也有影响吧? 要是有镀锌水管那质量就好说

网友:
看样镀锌质量不太好啊,这个要先涂专用底漆再上面漆,否则年把暴皮。tb搜搜镀锌件底漆可以增加知识。

网友:
日晒雨林的话,普通环境,二三十年没问题的。

网友(2021-09-17):
我尼玛直接买个201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