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bpcwd原创DIY系列(51)】让闲置手机成为不会使用手机的老人的出行“神器”

楼主(2021-06-19):
我的部分DIY作品:1

【Lbpcwd原创DIY系列(50)】方便没有手机的老人家使用健康码的一个方法

【Lbpcwd原创DIY系列(49)】看废旧硬盘如何变身成为“吃货”神器!!!

【Lbpcwd原创DIY系列(48)】疫情严峻,DIY一款防疫空气消毒防毒面具

【Lbpcwd原创DIY系列(45)】废弃的蓝牙耳机可以做什么?变身无线音频连接器

【Lbpcwd原创DIY系列(44)】废盘利用——用报废硬盘打造史上最“精密”的玩具风车

【Lbpcwd原创DIY系列(43)】“入得厨房,出得工房”——看进入工作室里的报废硬盘妙用

【Lbpcwd原创DIY系列(42)】废盘利用——当报废硬盘“走进”厨房

【Lbpcwd原创DIY系列(41)】废盘利用——给登山杖安个家,diy HARD DRIVER牌挂钩

【Lbpcwd原创DIY系列(40)】废盘利用——报废硬盘DIY小螺丝批工具架

【Lbpcwd原创DIY系列(39)】废盘利用——西数、迈拓牌“板砖”好使好用,应急一流

【Lbpcwd原创DIY系列(38)】又用废月饼盒DIY了一个水管工工具箱

【Lbpcwd原创DIY系列(37)】首创:遥控器电池漏液提醒指示“器”

【Lbpcwd原创DIY系列(36)】WD-40气体用完还剩不少液体,喷不出来太浪费,DIY一根加气针

【Lbpcwd原创DIY系列(35)】用废硬盘为“爆菊椅”加上防护“装甲”

【Lbpcwd原创DIY系列(34)】废弃可乐瓶的另一种再利用,制作简单,只需一刀,人人可做

【Lbpcwd原创DIY系列(33)】当普通数码相机恋上自拍神器

【Lbpcwd原创DIY系列(32)】废物利用——废弃月饼盒的“逆袭”

【Lbpcwd原创DIY系列(31)】看废旧硬盘如何用来DIY成现在热门的流行玩意~指尖陀螺

【Lbpcwd原创DIY系列(30)】快过年了,整一串“邪恶”20响“鞭炮”来玩玩!!~~~

【Lbpcwd原创DIY系列(29)】得了过敏性鼻炎真烦恼,几元钱自制洗鼻器灌洗看有没有效果

【Lbpcwd原创DIY系列(28)】富士S5600数码相机对焦错误修复,打造红外“透视”“大杀器”

【Lbpcwd原创DIY系列(27)】——一个极度【邪恶】的U盘,大家不要模仿,否则后果自负!

【Lbpcwd原创DIY系列(26)】废旧硬盘利用:“大哥”背“小弟”,齐齐把家安

【Lbpcwd原创DIY系列(25)】废旧硬盘最基本的DIY,不需要技术含量。呵呵~

【Lbpcwd】原创DIY系列(24)看废旧硬盘如何史无前例地用来放风筝

【Lbpcwd】原创DIY系列(23)——超炫梦幻音乐喷雾加湿器,带你进入全新的动感音乐境界

【Lbpcwd原创DIY系列】——还有几天就到新年了,请看我的2014年收官之作

【Lbpcwd原创DIY系列】史无前例的创意!看废旧硬盘如何变身超炫玩具电动陀螺

【lbpcwd原创DIY系列】难道废硬盘只能改成“电磨”吗?请看我的原创参赛DIY

【lbpcwd原创DIY系列】自己DIY低成本激光野战系统

【lbpcwd原创DIY系列】废旧硬盘创意又来啦!不到最后,能猜到是做什么的人没几个

【Lbpcwd原创DIY系列】DIY给MM的生日礼物——看我的报废笔记本如何大变身

【lbpcwd原创DIY系列】虽然同类制作不少,这才是正宗的全硬盘制作,不用一点外来材料

【Lbpcwd原创DIY系列】打造史上最简单、最低成本的1.2V~12V可调移动电源

【Lbpcwd】原创DIY系列(20)“废盘在手;Money我有”~让废旧硬盘变身“赚钱”的邪恶工具

【Lbpcwd】DIY系列(21)【原创】废硬盘变身为生活实用品——钥匙盘

【Lbpcwd】【原创】DIY系列(22)——废可乐瓶、塑料饮料瓶还可以做什么

有关Lbpcwd的一些其它视频:

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q_lbpcwd

--------------------------------------------------------------------------------------------------
【无需网络,不用SIM卡,傻瓜式操作,一键显健康码】,大众化的方法——让家里过时、淘汰、闲置的智能手机成为方便不会使用手机的老年人的出行“神器”:

先用手机相机把老人的健康码拍摄好或把健康码截图传输到目标手机,然后把照片或图片设置为壁纸和锁屏壁纸,在设置里去掉多余的显示选项和杂志锁屏等,再把手机桌面上的图标全部装到一个文件夹,然后移到不遮挡健康码的角落处,这样需要展示健康码的时候只需按一下开机键就可以了,够简单吧!就算没用过手机老人也能随意操作。七日健康码过期后再重新拍照一张更新即可。

视频链接:
https://www.ixigua.com/6974888736836289027?logTag=568ffefb5ef8f3641d91

--------------------------------------------------------------------------

手头上刚好有一台360的手机

背面

淘汰的手机了,型号是1707-A01

很慢的手机了,用微信等十分都卡顿,所以淘汰闲置了

找来老婆的手机,把老人的调出来

拍照健康码(也可以使用截图,截图比直接拍照清晰点,但是需要手机间的文件传输这一步骤,还是直接拍照来得简单)

进入显示和主题设置

进入壁纸选项

选择本地照片

选中刚才拍照下来的健康码照片

把照片设置为壁纸

同时设置为桌面壁纸和锁屏壁纸

设置中..

设置好壁纸之后的桌面,还有时间日期天气等多余的显示遮挡

进入设置

桌面选项

关掉3D智能桌面开关

没有遮挡了,但还有桌面的图标

把图标重叠自动生成一个文件夹

把其余的图标一个个都拖进文件夹

把文件夹移到不挡眼的地方

第二屏的图标已如上操作

两个文件夹合并

合并之后就只有单独一屏了

这个手机还有杂志锁屏,影响使用

进入杂志锁屏设置项

杂志锁屏的开关选项

关掉杂志锁屏

显示没问题了

黑屏待机时

只需按一下电源键就可以显示健康码,就算没摸过手机的老人家也可以随意无障碍地使用了

拿个手机随便扫描测试一下

扫描中

二维码扫描快速轻松通过

完美完成,展示健康码的时候只需按一下开机键就可以了,够简单吧!就算没用过手机老人也能随意操作。

七日健康码过期后再重新拍照一张更新即可。

网友:
这个方法非常好!我们给老人在打字店打印一张需要好几块钱呢

网友A:
还是不要用 360手机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出来广告安装软件,不是空说,我也用过360手机 我媳妇现在还在用一个360手机 锁屏 杂志 关咯最少50次以上了还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要用 360手机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出来广告安装软件,不是空说,我也用过360手机 我媳妇现在还在用 ...

从来不用360的任何东西

网友:
跟老哥同城同区

网友:
楼主这帖子发的这是把所有家底全部拿出来了吗?贴了几十个以前的帖子

网友:
拍照大法啊 …… 先查查

【风险提示】关于违反疫情防控管理规定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提示
https://www.gdwc.gov.cn/zjwcsfj/ ... t_1460908.html#4688

网友:
没多大用处,成都现在人群聚集地都在用场所码,需要扫一扫才行。

网友B:
今年年初就改为主动扫码(主动登记),而不是出示健康码(被动登记)了。
此帖思路是好,但是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还能这样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年年初就改为主动扫码(主动登记),而不是出示健康码(被动登记)了。
此帖思路是好,但是实际意义不大 ...

年轻人当然要扫描,但是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家还是出示纸质健康码的,我家的老人外出一直都是用这个

网友:
手头也有这种,前段时间疫情严重的时候都想试试 最近减缓了 就懒了

网友C:
现在比较坑爹的是不但要健康码,还要出示实时的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最终还是得给老人换个不卡的手机,装个微信,实名好健康码和行程卡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比较坑爹的是不但要健康码,还要出示实时的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最终还是得给老人换个不卡的手机,装个微 ...

年纪大的老人连怎么开机都还要人教,如何进桌面都不会,哪还会用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要用 360手机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出来广告安装软件,不是空说,我也用过360手机 我媳妇现在还在用 ...

360全家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要用 360手机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出来广告安装软件,不是空说,我也用过360手机 我媳妇现在还在用 ...

可以用指令关掉这些软件的

以下为网路上找到的信息

PM操作(实属hide隐藏,停用):卸载卫士更新(激活了卫士先到手机设置,系统,设备安全,设备管理器中取消卫士自我保护,谓之为“取消激活”,这样才能卸载卫士更新),进入卫士,依次点击→我→反馈→手机诊断→更多→终端,就在终端操作界面点击空白处调出输入键盘,分别输入代码再点击回车键即可。PM手机浏览器,输入pm hide com.qihoo.browser,回车。PM360手机助手操作,输入pm hide com.qihoo.appstore,回车。PM掉用户反馈操作输入pm hide com.qiku.logsystem,回车。PM掉分身大师操作输入pm hide com.qihoo.magic,回车。PM掉系统更新操作pm hide com.yulong.android.ota,回车。PM掉财产隔离系统操作pm hide com.qiku.riskinsight,回车。PM掉私密系统操作pm hide com.qiku.android.privacyspace,回车即可。PM掉侧控操作pm hide com.qiku.multitask,回车。360安全卫士pm hide com.qihoo360.mobilesafe其它的,你自己下载包名查看器折腾吧。注意:启动器与系统界面不要动,否则容易变砖

网友E:
4+64的都卡得不行,我2+16的机子还在服役怎么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4+64的都卡得不行,我2+16的机子还在服役怎么活的。

我0.5+4的机子呢:lol:4+64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指令关掉这些软件的

以下为网路上找到的信息

root以后随便干就是了,看着哪个不爽直接删他apk,或者网上有别人优化的包拿来刷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