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ez7421启动灯亮,机器不转动。

楼主(2021-06-19):
手上有部ez7421,在枪型下,偶尔到了扭力自停后,再次启动只灯亮,机器不转动。 把电池拔了重新插入又正常,如此反复。

但是直柄下,一切正常,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麻烦大家估计一下大概什么问题,我能修好我拆开鼓捣鼓捣。
谢谢观看

网友A:
二手的吧,不应该先去问卖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吧,不应该先去问卖家吗?

问了,他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他不知道为什么

我手上也有7421     你试一下枪形大概多少次出现一次这样的情况   我也试试是不是通病

网友B:
米沃奇M4D就碰到过两根电线折叠多次引起线芯铜线折断,拆开查一下看看.

网友:
典型的接触不良
50包邮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沃奇M4D就碰到过两根电线折叠多次引起线芯铜线折断,拆开查一下看看.

好嘞,就是想自己拆开看看,一直懒得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7421     你试一下枪形大概多少次出现一次这样的情况   我也试试是不是通病
...

你说奇怪不奇怪,今天下午试了几次又没这个问题了。 昨天修一个打印机,2档扭力,再安装的时候出了2 3次故障。 我一直是高速档

网友:
说明:小日本可弯,松下不可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奇怪不奇怪,今天下午试了几次又没这个问题了。 昨天修一个打印机,2档扭力,再安装的时候出了2 3次 ...

有经验的话就拆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经验的话就拆开看看吧

昨天晚上拆了,线路没有破皮之类的,波箱没动。 今天休息没机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