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弟不才,18650电池专用电池槽,支持大电流,可无限拼接,终于干出来..

楼主(2021-06-19):
再次感谢数码之家的平台给予产品宣传的个机会。

时光如梭,岁月荏苒,非常感谢平台让我认识了很多坛友,感谢坛友的支持。

  小弟又不才了,坛友强烈推荐的产品给干出来了,18650电池专用电池槽,支持大电流,可以无限拼接的。此次出来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产品,多功能18650电池槽,为什么说是多功能呢?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1:这是一款18650电池专用电池槽,支持大电流,可无限拼接,使用铜柱配件

2:也可以使用弹片,弹片最大支持5A,一样是可以无限拼接。

图片如下:

名称:18650多功能可拼接电池槽(PCB插件+铜柱款)

产品材质:PC+ABS防火料

此产品只在PDD有,搜索:雄麦 可拼接 18650电池槽 18650电池盒 免焊接铜柱支持大电流黑色

欢迎大家,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大家请留言!

网友:
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A:
确实比其他的电池槽好用。关键是容易上电池也容易取出来。其他电池盒取电池经常把电池皮撬坏。撬得冒火花也是常事。最后还改进了一下。在弹簧那边加了8MM鸡眼铜钉。上电池能更轻松顺滑。不改的话。上电池压缩的时候,铜丝杆和盒子塑料孔之间角度小摩擦阻力也很大。改了后,都是金属件,互相摩擦阻力小很多。4MM的铜丝杆配外径8MM内径7MM的鸡眼铜钉上电池的时候铜丝杆可倾斜角度就大多了。用了0.5MM的铜排连接一点不影响上电池。一次可以冲6节18650.以后还可以加数量。用可调电源输入。电流电压可调节。18650和21700都可以用。更换螺丝还可以给其他更小的电池充电。最好是改用塔簧,可压缩到很薄电池活动空间更大。上电池手感更好。现在用的压簧压缩比太小了活动余量小。

楼主:
此产品只在PDD有,搜索:雄麦 可拼接 18650电池槽 18650电池盒 免焊接铜柱支持大电流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比其他的电池槽好用。关键是容易上电池也容易取出来。其他电池盒取电池经常把电池皮撬坏。撬得冒火花也 ...

感谢您的支持,这款出来了18650款专用电池槽

网友B:
盲猜1模出8件。大水口流道,斜顶。

网友:
看了下,不错,价格有优势,已收藏

网友:
某宝也有了

网友:
有5号电池的吗?

网友:
多少钱一个

网友:
设计有缺陷啊,并联容易导致导线疲劳断裂吧?

网友:
恭喜楼主产业有成,祝销售火爆……

网友:
用这个组个电池组在电动车用,不知道扛不扛得住。

网友C:
品牌不是荣恒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牌不是荣恒泰吗?

是荣恒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比其他的电池槽好用。关键是容易上电池也容易取出来。其他电池盒取电池经常把电池皮撬坏。撬得冒火花也 ...

你这个弹簧端的鸡眼铜钉是自己改的,还是从楼主那买来就是这样改进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比其他的电池槽好用。关键是容易上电池也容易取出来。其他电池盒取电池经常把电池皮撬坏。撬得冒火花也 ...

感谢支持呀。现在18650专用的也出来了,很多朋友问我,18650的用量大,21700的用量小,开发个18650的出来后21700的槽子岂不是没什么销量了,其实没关系的。大家用的爽才是真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猜1模出8件。大水口流道,斜顶。

1模出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