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氩弧焊接不锈钢焊斑怎么去除

楼主(2021-06-19):
不锈钢桶有2个耳朵,在外面用氩弧焊焊完后,内壁有焊渣点,焊接处表面氧化发黄黑,请问这个怎么外理能光亮?是打磨好,还是买药呢?借个角磨机,需要买什么头打磨平整?

网友:
用不锈钢酸洗膏钝化液,不过洗完亚光面了 还得抛一下

网友:
好像只能打磨抛光吧,我看做不锈钢栏杆的就是这么干的。买几张不同目数的水磨砂纸慢慢搞也是可以的,要抛光效果只能角磨机+绿油什么的了

网友:
内部打磨一下,外面可以不管了,要求高,冷焊机应该没有这个氧化

网友:
焊接的时候利用氮气等保护气,防氧化

网友:
抛光轮打磨

楼主:
谢谢大家,用这个头打磨了下,坑里打磨不到,还有什么头能用呢

楼主:
用砂纸,用什锦锉,还是够用不着小坑里的黑色,

网友:
还可以试一下喷砂,激光这些

网友:
用电磨能磨到,或者角磨机加延长杆

网友:
坑洼的地方,只能使用药水了;不知你当地的工厂是否有熟人,现在都有那种不锈钢焊道清洗的设备,类似一台小电焊机的东西,带着一付毛刷,粘上点药水擦拭,之后用抹布擦一下光亮的很,当然,焊道凹凸的地方,它不能给它整平了。

网友:
这种情况试试钢丝刷

网友:
不锈钢市场有那种洗钢水!这是湿法!前提是焊缝成型漂亮!
干法只能打磨抛光!换不同标号的百叶片打磨,再纤维轮蘸打磨膏抛光!前提是焊缝饱满,人话就是没有凹坑,有凹坑堆焊起来,方便后面的打磨!
薄材不要用厚砂轮打磨,很容易磨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