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usb直流无刷小风扇电机板如何拆?

楼主(2021-06-19):
usb小风扇的直流无刷电机坏了,表现为通电后转一会就停了,断电再通又转一会又停了,非得间续断电通电,才转。
拆开了,那个电机板拆不动不知道怎么拆,有知道的吗?

网友:
有个4脚的IC换掉即可,注意型号,差一个字就不同。

网友:
撬下来,下面是个塑料柱,板子和电机芯是插在上面的。

网友:
吹风机吹吹热。然后慢慢拧下来。

网友A:
无刷定子用水泵钳边来回拧边拔,可以拆开,三抽头都有漆包线用277霍尔芯片,两抽头有漆包线用477霍尔芯片。

楼主(2022-05-09):
感谢各位大侠指导,我来重新暖贴,之前发完就忘了。回头再拆开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指导。我来重新暖贴了。之前发完帖子,就把这事儿忘了。回头有空再拆开玩玩

网友(2023-05-26):
引用 网友A:
无刷定子用水泵钳边来回拧边拔,可以拆开,三抽头都有漆包线用277霍尔芯片,两抽头有漆包线用477霍尔芯片。 ...

USB供电太慢了,强加12V烧了,是477芯片吗?

网友B:
必估修好,不要浪费外壳和这金属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估修好,不要浪费外壳和这金属叶

霍尔功率不够,加mos管,电压也不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