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给公司小阿姨修B&O BEOSOUND8音响

楼主(2021-06-19):
就这货,体积蛮大的,音质不能说好到无敌,但是绝对不值当年的大几千块。。。

公司领导,是个小阿姨,花了8000块,修过一次还是坏了,完全没反应,这次就是试试,修好给我钱,修不好送我,这让我好为难。。。判断是电源故障,先拆开看看之前修了什么

拆机过程不表,这货需要把喇叭网罩拆下,再拆喇叭,这样前面板才能取下,大概有30-40颗螺丝,没有日本货环保啊

电源板正面

测量了一下,空载情况下,主供电0V,辅助12V正常,还有一路5V,一路3.25V估计是给控制电路待机用的,目测没有烧毁或者严重的维修痕迹,前维修可能就换了个电阻,但是现在是好的,没有主供电正常吧?一般来说这种音响都需要面板按键激活才能输出,为了降低功耗

功放板正面,左侧电容下面两个两针插口是接到喇叭磁钢后面的,具体左右应该是反馈?

功放板背面

两片TAS5142 D类功放,查资料BTL模式下可输出200W峰值功率,可PWM信号输入,全网找不到电路图,这可就难办了,送我我也不会玩这货啊

背面的两片PWM信号处理芯片

维修过程:我这野生电工二把刀,那会分析电路,全网搜了个遍也没有电路图,或者维修案例,既然全无反应,就考虑供电问题吧,这里就看出欧美厂商和日本厂商的作风不同了,日本厂商会在电源板输出插口标注电压,这货啥都没有,也没资料可查,咱也不知道主供电电压,先给个12V吧,另一路0V给个5V看看能不能激活前面板操作,如果能,那就搞电源板,俗称秒杀
事实上,我想多了,电压给的全全的,整机依旧没任何反应,也没异常,供电显示电流一直就是9MA,按键开机也没反应,以我的能力,这货没救了,准备后事吧,后来想了下,这么现代的外壳,两套两分频单元,中低音还是最迷人的铷磁纸盆,扔了怪可惜的,买个3116功放板,弄个蓝牙插卡各种前端也不错啊,小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安排中。。。

最后附上我用垃圾桶里的废弃光驱做的CD机,用了两块开关电源,一块网件12V 3.5A,一个SONY 5V 2A,输出端用电容打磨一下,TB个控制板,音频输出端用铜皮做了个罩子,管它有用没用,仪式感得到位,外壳用的镂空桌面整理盒,220V输入端用以前1元包邮的蓝牙刷卡机塑料包装盒,因为机箱是镂空的,万一捅进去不就原地爆炸了。。。颜值还凑合吧,重点是全下来花了不到100元,当然开孔真是费劲,剧了满头沫子

最后附上小阿姨背影

网友:
你都把小阿姨推到地上了,意欲何为,

网友:
从平板支撑来看,小阿姨的底盘功夫扎实

网友:
小阿姨好评

网友:
小阿姨的左脚边还有个健腹轮,猜想小阿姨可能会有8块腹肌或者马甲线?

网友:
前凸后翘腰还好

网友:
都是来看小阿姨的!

网友:
小阿姨保养的好啊,楼主要加油

网友:
三分钟之内,我要小阿姨微信。。。。。后果自负。

网友:
这是在做运动前热身体操呢

网友:
这腰,这臀,这胸的比例。小伙,你还是努力吧。别乱想了。

网友:
大家回复有些跑题

网友:
都不是小阿姨的对手。

网友:
过来人说句明白话,要修,还是修小阿姨的手机过瘾

网友:
前凸后翘的小阿姨

网友:
这楼歪到姥姥家了

网友:
呵呵  我就是来看不正经的

网友:
小阿姨?现在修东西流行讲故事啊

小阿姨,楼主不想努力了,把他收了吧

网友:
这钱不能收,修不好给小阿姨买个新的,小阿姨应该很寂寞,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