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电源功率计并救助

楼主(2021-06-19):
电源功率计买了五年了,偶尔用用,今天拿出来测试发现刚外接电器有功率指示,但是外接电器功率变化时这个功率计显示无变化,即使是拔掉外接电器功率显示无变化,象死机了,但功率计的按键却正常使用,拆开看做工还可以,不知哪地方坏了,还有修好的可能吗?求高人指点方法!

网友A:
我修过两个红色电容坏的,有电压,带不起负载,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两个红色电容坏的,有电压,带不起负载,换电容就好了

对的,这个大电容带载时间比较长,容易失容。
另外这个东西我也有。背光灯好像是红色特别难受。另外取样电阻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电阻。我也给换成一个特大的电阻了。这样用着心里踏实。

网友:
我家的有线电话正是***3234,很亲切。

楼主:
谢谢天涯浪人指点,明天换个电容试试

楼主:
汇报下最新情况,更换一个630伏825J的电容,恢复正常了,拆下的电容测量容量很小了,感谢天涯浪人和abbaqua2的指点,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