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R8025改造个浴室镜时钟

楼主(2021-06-19):
最近工作上的事儿实在太多了,R8025买了很久了也没空改造,今天忙里偷闲改个浴室镜上的时钟。

网上买的圆形的浴室镜,总体来说还挺好看。

先拆一个试试,这是背面。

中间那块大白片是除雾器,其实就是个加热片,220V电源。

下面是主控模块,E文也写的是除雾器。

边上一圈是双色LED灯带,能组合出3种色光。

撬开主控盒子,由3部分组成:上面是电源模块,左下是触摸按键,右下是主控,包括四字LED显示、测温、双色LED灯带控制电路。

翻过来看看。

看看电源模块,貌似还不错哦。橙色的是继电器,控制除雾器的。

主控MCU是HOLTEK(台湾合泰/盛群)8位带12位ADC的单片机,2k ROM,最高主频20MHz。

触摸驱动,没有印字。

其实在改造之前并没有确定能够成功,因为浴室镜上带着温度,还有触摸按键之类的,应该是由单片机驱动,不一定能改造。
看到主板上的32.768K的晶振发现有戏,能改造!
查单片机手册,直接在XT2管脚输入32.768K方波就可以了。

这是改造之后,导线比较粗,也不用固定了。另外主控旁边有个电池接口空闲着,可以接上备用电池,防止断电丢失时间,偷懒加个大电容算了,平时通过一个100K的电阻给电容充电。

这是之前测试R8025T的波形。

先用可调电源测试下,能正常走时,断电十几秒也能记住时间,就这样吧,平时也不停电。

装上,完工!

网友A:
原来数码管是显示什么的?

是改完后只能显示时间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数码管是显示什么的?

是改完后只能显示时间了么?

交替显示时间和温度,改完后还是这样显示。

网友B:
高级货,这个镜子大几百吧

网友C:
楼主装备精良啊,大华电源看着很抢眼

网友:
用的很溜,不错的方法

网友:
电源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改过一个一天能快5-6秒,两个电容都拆了还是一样的快不知道是芯片的问题还是什么,之前的晶振也是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货,这个镜子大几百吧

不贵,优惠后278,TB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装备精良啊,大华电源看着很抢眼

种草了?买买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种草了?买买买

已经有线性电源了,不买了

网友:
等挤牙膏了

网友:
我是来看设备的。

楼主:
呀~~雪MM竟然回帖了,荣幸之至

网友:
浴室用的不带密封防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