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办?手工自己做的连接器太松

楼主(2021-06-19):
如图,这么小的连接器
自己用尖嘴钳把线夹住
貌似像那么回事,一拉线就轻松脱落了
请教是有专业钳子?还是个人有什么技巧

网友A:
直接把线焊到端子上

网友:
我买了一把压线钳,但是还是压的不好看,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夹紧了后再加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线焊到端子上

谢了,是不是原厂版,也是加焊了?

网友:
焊接或者用专门的钳子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紧了后再加焊接

谢谢,是不是原厂也是有焊接工艺

网友C:
这东西就算用专用夹子都夹不太劳,我试过的,都是夹完以后再焊一遍

网友D:
原厂的都是有专门的压线钳,自己如果用的多也可以买一把,便宜的二三十块钱就能买到,如果用的不多就用钳子随便压一下在上锡。

网友E:
厂家量大都是定制的冷压模头,说实话,手工压线钳压的效果还是没工厂的好(我买的线切割的压线模头);
自己偶尔用一下只能用尖嘴钳夹一下,再焊锡,焊锡时温度不要太高,能化锡就行;
我试过温度太高了,焊接好后,一拉就掉了,端子上的镀层都掉了

网友:
啥都没有,我也不劝你压线钳了,免得到时候你又发帖问压线钳怎么用,,简单点,那就斜口钳一段段压出压痕,在上点锡,齐活走人..

网友:
线皮硬,摩擦力不够,刮一下,钳紧了补滴502

两端线头对插,绕一点,给线头里加点铜丝 / 线头做长点  对折 ,也是加点铜丝

直接购买成品

网友F:
需要用压线钳,线切割的那种60多一把,线头折弯后压接老虎钳夹住拉只能把线拉断而不会松脱,但30多或者送的钳子压接后一拉接口处就松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就算用专用夹子都夹不太劳,我试过的,都是夹完以后再焊一遍

感谢你宝贵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的都是有专门的压线钳,自己如果用的多也可以买一把,便宜的二三十块钱就能买到,如果用的不多就用钳子 ...

感谢您宝贵经验的分享
明白了,就是补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厂家量大都是定制的冷压模头,说实话,手工压线钳压的效果还是没工厂的好(我买的线切割的压线模头);
自 ...

你的温度的经验,太宝贵了。

网友:
焊一下就好了。原厂的貌似是直接压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用压线钳,线切割的那种60多一把,线头折弯后压接老虎钳夹住拉只能把线拉断而不会松脱,但30多或者送的 ...

长知识了,线是要弯折的,这才是关键

网友:
压不紧的我也是焊一下。

网友:
我一般端子包好线后。再用剪口,在金属部分横压一次,不是剪断,这样有一定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