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给朋友做的一对另类音箱

楼主(2021-06-19):
给朋友做的,甚至不能称为音箱,我觉得叫板式音箱比较贴切,画图制作过程很简单没有拍。

网友:
这种估计只有高音,低音完全没有,没有腔体,形成不了音腔

网友:
感觉叫喇叭托架贴切点

网友A:
做工很好呀,只是为什么不完善呢?这个就像楼上说的一样,托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好呀,只是为什么不完善呢?这个就像楼上说的一样,托架一个。

朋友自己要求的,咱也不敢问

网友B:
板式音箱是有这个品种的,不过你这个板有点小了,音波很容易引起反射干涉,造成音质下降。

网友:
我读书时还用纸板做过音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式音箱是有这个品种的,不过你这个板有点小了,音波很容易引起反射干涉,造成音质下降。 ...

应该叫障板,这个尺寸不对

网友C:
放外面没低音,放那里边应该有低音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外面没低音,放那里边应该有低音效果

对,他放的位置很巧妙,已经形成一个类似音箱结构,当然这样半封闭效果肯定一般般,但是肯定比放其它地方强。

网友:
这不叫音箱,没个箱样,应该叫啦叭架。

网友:
说障板嘛太小,说音箱嘛无壳,四不象。

网友D:
音箱的一种类型,名字叫什么忘了,利用声波短路来达到效果,貌似各个尺寸要求非常严格才能有效果,,,,,

网友:
都没看放的位置么,他这是利用柜间空腔来达到低音效果,如果做成音箱,他这个位置反而不好放了

网友:
  哈哈,感觉蛮讲究的这个摆放空间。

网友:
8楼正解,字数

网友:
见过这种好像
不过人家那个一面墙那么大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音箱的一种类型,名字叫什么忘了,利用声波短路来达到效果,貌似各个尺寸要求非常严格才能有效果,,,,, ...

就是障板音箱,尺寸要求非常大,大到不可思议的那种。其实密闭式音箱就是障板音箱的一种,目的都是隔绝喇叭背部的声音。

网友:
这个是障板式音箱吧

网友(2021-07-26):
淘宝30太贵,我7块做了个类似的无线充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