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燃气灶分火盖你们会选择哪种形状。

楼主(2021-06-19):
第一种和第二种,
你们会选择哪种?

网友:
这个其实无所谓的吧,只要不堵,火都很正常

网友:
第二种 经典款

网友:
用过下面的,但是被烧穿孔了

网友:
感觉第二种火焰喷出后比第一种扩散的大

网友A:
要选边沿厚的,不然烧个几年边沿氧化变形,密封不严密,火苗会从边沿里冒出

网友:
对这个没研究。。。有门道么?

网友:
我第二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选边沿厚的,不然烧个几年边沿氧化变形,密封不严密,火苗会从边沿里冒出 ...

说的太对了。

网友:
原厂一般都是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