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激光打印机放久了碳粉计数芯片竟然会坏

楼主(2021-06-19):
HP的CP1025,放了几年了,今天想用来着,开机提示碳粉内存芯片读取错误,擦金手指没效果,记得上次用完碳粉还有的,还好以前有买备用的计数芯片,换上搞定,这东西竟然会放坏也是神奇,我都没通电过的

网友A:
最讨厌这种了,还是2612A组件的1010,1018,1020,1005,佳能2900系列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这种了,还是2612A组件的1010,1018,1020,1005,佳能2900系列耐操

也不算讨厌吧,计数芯片很便宜啊,我每个色多买了几片存着,好几年了都能用,方便用组装碳粉,原装的太贵了

网友B:
有些计数芯片本质就是一个保险丝 熔断一次能打印多少页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这种了,还是2612A组件的1010,1018,1020,1005,佳能2900系列耐操

cp1025是彩色激光打印机,同样也是佳能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计数芯片本质就是一个保险丝 熔断一次能打印多少页是固定的

我的芯片是基本新的,上次不用前刚换的

网友C:
兄弟激光打印机比较好,可以手动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激光打印机比较好,可以手动清零

这个更方便,直接换芯片就行,芯片很便宜,一般5毛钱一片,连硒鼓的都有

网友D(2021-09-10):
引用 楼主:
这个更方便,直接换芯片就行,芯片很便宜,一般5毛钱一片,连硒鼓的都有 ...

哪里还有5毛的芯片???求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还有5毛的芯片???求连接

X宝上就有啊,现在好像贵了一点,1块钱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