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40块的宝哥无刷锂电钻裸机拆解

楼主(2021-06-19):
拼多多上买的,因为家里有两块大艺款的电池就选择了裸机,到手几天试了一会,中规中矩外观一般,公模版
价格42包邮,返现2块,40到手。不知道值得不

网友:
40块可以了,买个电机12块,驱动15块,开关8块,还有夹头外壳齿轮箱什么的,自己组装绝对不止这个价!!!

网友:
我还是用虾牌有刷的吧,反正就拧个螺丝,无所谓寿命了

网友:
50块不错,就是不知道定子线圈是不是铜的

网友:
看了下涨价了  45.9元反2元。

网友:
对于家庭偶尔用用,无刷与有刷的区别就是价格的不同。。。

网友A:
请问楼主,同心度还行吗

网友: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40元有无刷也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同心度还行吗

同心度一般,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