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5231031位成功穿越者
[家电] 额定功率50w台扇拆解和降速教程

楼主(2021-06-19):
拆解之前在本站内看过其他大佬发的2个教程了,但是和我的不太一样,一个是25cm桌面风扇,一个吊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75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314

而且我的风扇很奇葩,根据大佬的评论先测功率,1-3档位实际功率: 35.55w  37.1w  39.5w  。风量每档几乎增加了一倍。3档就高了4w而已,都快吹飞了。
tb查了其他台扇的电机,都是这样的,3档位是直接接在不同的线圈绕组上,档位本身不能调功率,功率相差不大,风量却差狠多。看别人都是买电容串联在在最低档上,但感觉照这个功效来看1档很不划算。

tb 5个630v 0.47uf电容一起卖,感觉差不多。
所以我选择串联到总线上,加上开关,总共花了5元左右。(risym5个开关和5个电容,开关质量不太好很涩,最后扔了3个)
最后效果:5个电容并联后串联在总线上,相当于2.35uf
1-3档位改后功率:18.1w  19.4w  21.7w   风速最大的3档大概是改前1档的一半。我感觉风还是特别大,能吹透15㎡的房间别的和之前一样2档和1档风速依次降低一半。
3-4个电容效果应该是最好的,微风且没有声音。改动过程一直在试,但是加了电容启动较慢,实际用才发现风大了。

另外:电容通电后千万记得放电再摸!好nm痛,啪一下像被超大的打火机电了,而且还是最先测2个电容的时候。5个不敢想。
可以用插座指示灯电阻短接一下,或者万用表最大直流电压档测,电压一直将,显示到小数点后就降低一个档位,一直到0. 打开电扇是没用的放不了电。
最好是在刚开始接之前就给电容2端并联470k电阻放电!

查了一下容抗限流功率计算:容抗=1/(2πf C) π:3.14系数  f:频率50hz  C:电容(单位法拉F) 电流=220/容抗  功率=220*电流
最后计算为功率=15.2·C  (C单位uf)
然而实际不太一样,我的5个0.47uf 算粗来应该是15.2*5*0.47=36w  实际最大只有理论值的60%。≈ 9C (C单位uf)

引用一下别的教程里评论"每台风扇减速用的电容容量都不一样的。有的1uf就够了,有的需要2.5uf甚至3uf,也可能需要更高的。
不过有个规律,用功率插座量一下,功率降低到不串联电容之前的一半是最合适的,再低就可能是电流大功率因素小很容易烧。
另外选择的风扇也有讲究,转速慢风量大的风扇最适合改造,转速快但是风量小的风扇不适合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的电容降速,试了好几次才成功,电容较小的变化,都明晚影响转速。但没有用到几微法这么大 ...

加上电容启动速度会慢很多,我用了几小时才发现,1分钟后速度才提上来,所以装的时候没测准。

网友A:
谢谢分享。。。我的电容降速,试了好几次才成功,电容较小的变化,都明晚影响转速。但没有用到几微法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B:
家里多是无刷电机驱动,无极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多是无刷电机驱动,无极变速。

大多数都不是,小米有一款260多。

网友C:
以前老办法,就是串联电容降速,到处拆的电容,多了去了,哈哈。老办法还是很有效的。电容也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老办法,就是串联电容降速,到处拆的电容,多了去了,哈哈。老办法还是很有效的。电容也不发热。 ...

最好刚开始就在电容2端并联一个470k电阻,容量小放电很快,要不倍打的好疼

楼主:
加一点,风扇功率没有功率表的情况可以看电表脉冲。电表上一般写的x imp/kwh,  代表每千瓦时电量亮了多少次脉冲。你自己数一下红灯n秒亮一次,最后计算得出的功耗为p=1000*3600/(n*x)         对于我的电表来说标写的3200imp/kwh,那么n秒等亮一次,功率就是=1125/n

网友:
几十年前日本来的110v风扇都是串个电容就可以220v用了

网友:
电容降速注意散热 我改的  电机热量好大  热的烧手

楼主(2022-04-30):
上面的算法有误,之前我以为电容限流相当于保险,其实不是。就等于一个定额电阻。要带上电机原来线圈感抗的一起算。(电容和线圈都视为定额阻值的电阻就行)
已经实验了几次确定了准确的算法。根据我自己和别人的实验调速后的功率为最大档位额定功率的一半最合适。
此时电容容量(uf)=原额定功率P/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