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主动均衡板

楼主(2021-06-19):
我自己打了几块板,做好了一块,bom列表里有led指示灯,就是板子上没有看到焊接的地方,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没有,不能看分享页面的BOM,你得看PCB图或原理图,出BOM

网友:
你的ETA3000 多少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能看分享页面的BOM,你得看PCB图或原理图,出BOM

能不能把bom分享我一份

楼主:
看不懂,我想用三串的,

网友B:
测试过同类产品表示很傻X很鸡肋的玩意,起步 带负载的电池电压跟静止时不一样,
一起步 大电流放电 电压拉低 压差出现 就开始均衡,速度上来以后电流变小压差变小 又停止均衡,
随着放电接近结束,容量较少的那一组均衡以后电压接近,充电时候反而是电压上升最快的然后又均衡,均衡电流还没充电电流大,然后保护板检测到超压截止,停止充电,均衡板接着均衡,过一会电压稍微低了一些 然后又开始充电,过了几分钟又停止充电、那个充放曲线,tm跟鬼畜似的,只能忽悠小白,真正装上车,好家伙那均衡芯片比电机都忙,
老老实实匹配容量内阻吧,这玩意跟智商检测器没什么区别

网友:
我去,你在那开源平台,直接打开PCB文件或者原理图,菜单那里就有导出BOM啊,或者直接看图焊接不就好了,还有个插件,可以互动式B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能看分享页面的BOM,你得看PCB图或原理图,出BOM

均衡电流大小和25k的电阻有关吗,别的都用的33k的电阻,我怎么换1uh的电感均衡电流都是250毫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能看分享页面的BOM,你得看PCB图或原理图,出BOM

均衡电流大小是不是和25k电阻有关,我怎么换大一点的电感,都是250毫安,能不能改一下,均衡电流大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同类产品表示很傻X很鸡肋的玩意,起步 带负载的电池电压跟静止时不一样,
一起步 大电流放电 电压拉 ...

网上有个极空保护板2a主动均衡说好像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个极空保护板2a主动均衡说好像不错

2A有个P用,你充电电流才2A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A有个P用,你充电电流才2A吗

老大 充电不可能一个小时就充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A有个P用,你充电电流才2A吗

均衡电流。。 不是总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 充电不可能一个小时就充满吧

小白一个鉴定完毕 不用回复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均衡电流。。 不是总充电电流

小白一个鉴定完毕 不用回复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均衡电流。。 不是总充电电流

那个技术大牛屌的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技术大牛屌的很啊

评论吊是真,技术水平也就那样 估计眼睛闭着猜的

网友:
看到第一眼图,就很眼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评论吊是真,技术水平也就那样 估计眼睛闭着猜的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