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解惑 直流与交流断路器的知识

楼主(2021-06-19):
电动车上用的直流断路器,可以用家用交流断路器代替吗?
这2种的设计上的区别是什么?
是不是过了 额定电流都脱扣?一般修车铺的老板都说能代替
如果将断路器换成熔断器 优缺点是什么?(熔断器多带2个保险丝也不麻烦)

请大佬解惑  谢谢

网友A:
同问。。。我电瓶车一直想加空开,无奈一直没能弄到直流的

网友:
直流一般可代交流,交流不能代换掉直流,修车铺一般不会专门进直流断路器才那么说
大牌直流断路器也不贵

网友B:
可以试试,骑一段快的,停下来马上摸一摸,不发热就能用,

网友C:
个人认为,大部分电动车的空开只是给你做开关使用,并不是给你做过流保护的,

网友:
不是热不热的问题,区别在灭弧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电瓶车一直想加空开,无奈一直没能弄到直流的

直流挺好买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骑一段快的,停下来马上摸一摸,不发热就能用,

没有吸合动作,交流与直流有何区别?这线圈又不是一直通电的。需要说明的是,保护(动作)电流交流与直流的区别,如果是等效的,有何区别?

网友:
主要是分断能力!直流更容易拉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流挺好买的啊

给钱没啥办不到的,只是没弄到,不是没买到

网友:
这么点电流还计较个啥,直接加就完了,有谁会把电门加到最大才合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有吸合动作,交流与直流有何区别?这线圈又不是一直通电的。需要说明的是,保护(动作)电流交流与直流 ...

我换的 几个都是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的 几个都是烧坏的

因为交流每个周期都有过零点,在过零点容易熄弧,而直流开关没有过零点,熄弧能力很差,所以要添加额外的灭弧装置。总的来说就是直流难灭弧,而交流有过零,灭弧容易。

网友:
其实区别不是很大,主要是灭弧装置不一样。直流断路器的灭狐室有个磁铁,用来吹除电弧。

网友(2021-08-21):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大部分电动车的空开只是给你做开关使用,并不是给你做过流保护的, ...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家那个电瓶车一年不到老是无缘无故断电。后来我就换了个交流空开,貌似一点事没有。

网友:
9楼13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直流的不好断弧
你图25A算小电流,再说这个当开关用,不会满载保护分断的,换个普通的可能差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