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腾龙80-210/3.8-4 03A镜头拆解

楼主(2021-06-19):
腾龙80-210/3.8-4 03A拆到了这一步,下一步无从下手。能拧的螺丝都拧开了,前组镜片全拆掉了,后足只拿掉了光圈。中组镜片头疼,还在慢慢研究。
必竟是业余的,也没专业工具,没有无尘环境

网友A:
慢慢旋转,你就能在卡槽空位看到里面还有螺丝了,不过拆的太散的话, 对焦会不准的,自己衡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旋转,你就能在卡槽空位看到里面还有螺丝了,不过拆的太散的话, 对焦会不准的,自己衡量一下 ...

嗯,中组霉太多了,没办法,又进了一步,但还是差点

楼主:
又进了一步,但还是差点

网友(2021-11-08):
我拆过,焦距环靠近卡口的位置应该有三个几米螺丝,拧干来那个有焦距标识的筒就可以退下来。然后就可以接着拆了,放心拆拆不坏,别丢东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