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登4850电池上位机软件,RS485通讯!

楼主(2021-06-19):
先找个普通网线,橙接A橙白接B,安装485通讯驱动,调节端口设置一般1-5端口,波特率设置!再安装双登电池上位机软件!然后打开软件,加载协议,点链接,通讯完成!

网友A:
楼主波特率如何设置

网友(2021-07-31):
我的485通讯就是不行  镐了好久了    奇怪 了

网友(2021-09-19):
保护板会自动关机吗?

网友:
下载试试,我的双登4850,16串电池接普通的长效UPS 浮充电压只有55V,电池快满电时充电电流为0保护板待机24小时就会进入休眠状态断开电池。真停电的时候UPS就没用了

网友(2021-11-08):
我没有m币有好心人发一个给我吗。

网友:
byd 比亚迪通信后备电源上位机软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123-1-1.html

网友(2021-12-12):
超思维的保护板,网上都找不到上位机

网友(2024-03-30):
我的怎么连不上呢,是不是协议不对?

网友(2024-05-20):
引用 网友A:
楼主波特率如何设置

波特率9600

网友(2024-07-26):
一点连接这个软件就闪退